厦门瑞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简介

楼主(2008-09-23):
终端

厦门瑞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一、概述
RS6011G 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采用了先进的DSP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多CPU集成技术、嵌入式工业芯片组和多任务实时操作系统,稳定性强、可靠性高、实时性好、环境性广、功能强大,是一种集遥测、遥信、遥控和通信等功能于一体的新一代远方测控终端
RS6011G 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集成了模拟信号采集、过程IO控制和无线数据通信于一体的高性能测控装置,可以直接接入标准变送器信号或仪表输出的模拟信号、电平信号、干触点、脉冲信号等,是小规模过程信号实施无线测控的最佳手段。
RS6011G 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内部有一个高性能的微处理器,可以完成模拟信号的采集、量值转换和滤波处理等,数据的存储周期和上报周期可以根据用户环境的要求而调整,多点组网的方式非常灵活,既可以选择简单方便的GSM SMS短消息方式,也可以选择高效实时的GPRS网络方式。监控中心的建立也是非常容易,目前流行的组态软件都可以直接接入,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
二、终端外形及操作面板
终端操作面板的主要部件如图1所示;

图1 RS6011G终端图

三、工作原理
终端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不同的模块化组合;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
图2 工作原理框图

终端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数据处理部分、数据采集部分、控制部分、GPRS模块部分等,具体描述如下:
3.1 数据处理部分
6011G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内部有一个高性能的微处理器,可以完成模拟信号的采集、量值转换和滤波处理等,数据的存储周期和上报周期可以根据用户环境的要求而调整
3.2

网友A:
有详细资料吗?发份到我邮箱

楼主(2009-01-16):
RS6021G

集成采集、GPRS无线数据传输、远程控制于一体的高性能测控装置,可以直接接入标准传感器信号、开关量信号、MODBUS协议仪表信号等,实现了由现场采集直达监控中心的一套完整解决方案,是实施无线远程测控的最佳手段。

◎ 采集传输控制一体化,提高了系统可靠性,降低了成本;
◎ 采用超低功耗高性能的嵌入式处理器,数据采样精度小于2‰;
◎ 内嵌看门狗,不死机,掉线自动恢复;
◎ 配备多种接口资源:包括模拟信号采集、开关量采集、脉冲信号输入、继电器控制
输出等;
◎ 继电器可设置报警联动;
◎ 支持一路RS232/RS485(只支持MODBUS协议)方式的用户数据接口,可接入电子式
传感器、PLC等各种设备;
◎ 短信数据传输或GPRS实时在线传输方式;
◎ GPRS 远程在线设置和短信息远程设置功能;
◎ 支持终端远程进入休眠模式,并可用多种方式唤醒;
◎ 监控中心及手机远程控制现场设备;

◎ 可向用户设定的手机发送短信报警信息;
◎ 模拟量分时段报警;
◎ 用户可以编程的量程转换和报警上下限设定;
◎ 内设工业时钟,精确记时;
◎ 自动定时上报和事件触发上报功能;
◎ 内置大容量FLASH存储器,数据自动记录,支持历史数据检索;
◎ 板载工业级GSM/GPRS通信模块,方便用户选择GSM/GPRS组网方式;
◎ 提供用户设置软件,开放式接口,方便与组太软件及其他软件连接;

技术参数

所选模块
工业级无线通信模块

外型尺寸
120x80x25mm

工作环境

模块工作温度
-35°C~75°C

湿度范围
0-95%,非冷凝

电源

电压范围
DC5V~26V

标准电源
DC5V/1000mA

功耗
通信时平均电流100mA@+5VDC

空闲时35mA@+5VDC

接口

输入
8路模拟量,4路开关量(4路模拟量,8路开关量)

1个485接口(可接入MODBUS协议仪表)

输出
2路继电器

天线接口
50Ω/SMA 阴头

接收灵敏度
-104dbm

SIM卡
3V

用户数据接口
RS-232/RS-485/TTL(DB9)

波特率
300~115200bits/s

采集精度
12bit 误差≤2‰

网友B(2009-03-03):
RS5011G 电力远程抄表终端

RS5011G GPRS电力远程抄表终端是厦门瑞申科技有限公司为实现多功能电能表的采集和远方传输控制而精心设计的工业级产品。终端由工业级手机模块和32位高速单片机系统两大部分组成。该终端利用中国移动的SMS(短信息业务)及GPRS(通用分组无线业务)技术,采用点对多点的方式实现对带通信功能的电能表的数据远程无线传输控制,通信范围广,传输稳定可靠

终端采用国内外最先进的微电子技术、工业控制技术和嵌入式软件技术,同时,在严格遵循有关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我国电力工业用户的实际运行状况。它具有采集精度高、存储容量大、兼容性好、抗干扰能力强、安装使用方便、外形美观等特点。是配合电力系统“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商业化进程、建立电力市场计量计费系统的理想产品。经过不断的完善,广泛使用于全国的变电站、电厂和大型工业企业。

◎ 采集传输控制一体化,提高了系统可靠性,降低了成本;
◎ 完善的GPRS通信机制,上电后自动登入GPRS网络,掉线自动重联;
◎ 终端采用双电源设计,通信模块独立供电,确保终端不死机;
◎ 采用超低功耗高性能的嵌入式处理器,保证电能计量精度;
◎ 内置大容量FLASH存储器,数据自动采样存储(存储方式可设定),支持历史数据
检索;
◎ 终端电磁兼容性能优良,且具有较强的温湿度自适应能力;
◎ 异常事件主动上报,可及时发现和解决故障。不但支持GPRS网络上报后台,并支持
短信方式报告指定手机;
◎ 全新的维护概念,支持当地/远方软件的在线升级;

◎ 支持常用电表通讯规约 ,如DL/T645-1997 、DL/T645-2007等;
◎ 支持多种电源接入方式(DC5-26V、AC85V~265V);
◎ 自动读取电表常用数据(四费率正反相有功、无功电量,瞬时功率,电压、电流、
功率因数等);
◎ 支持4路开关量输入(电表箱箱门检测报警、电源异常检测报警);
◎ 支持远程限电拉闸控制(自带继电器控制输出接点);
◎ 支持远程防窃电功能(选配);
◎ 可同时接入多路485电表或多路机械式脉冲电表;
◎ 内置时钟,精确记时;
◎ 后备电源,断电自动保存数据;
◎ 用电负荷可设定,支持超负荷报警;
◎ 提供终端主动上传数据、事件触发上报、定时上传数据和远程实时召测数据等多种
数据上报方式;
◎ GPRS 远程在线设置和短信息远程设置功能;
◎ 支持终端远程进入休眠模式,并可用多种方式唤醒;
◎ 可向用户设定的多个手机发送短信报警信息;

技术参数

所选模块
工业级无线通信模块

外型尺寸
120x80x25mm

工作环境

模块工作温度
-35°C~75°C

湿度范围
0-95%,非冷凝

电源

电压范围
DC5V~26V

标准电源
DC5V/1000mA

功耗
通信时平均电流100mA@+5VDC

空闲时35mA@+5VDC

接口

输入
4路模拟量,8路开关量(8路模拟量,4路开关量)

1个485接口(支持常用电表通讯规约)

输出
2路继电器

天线接口
50Ω/SMA 阴头

接收灵敏度
-104dbm

SIM卡
3V

用户数据接口
RS-232/RS-485/TTL(DB9)

波特率
300~115200bits/s

采集精度
12bit 误差≤2‰

网友C:
工作原理图似曾相识。。。

厦门真是好地方啊,好多无线通信的厂家了。。。无愧于无线城市之称!

网友D(2012-02-13):
飞宇信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433/GSM/GPRS/CDMA/3G/2.4G/天线。内置天线。吸盘天线.橡胶天线.棒状天线.IPEX.UFL SMAl转接线,RF CABLE线 联系电话:13683276589 联系QQ:1321809322   http://www.fyxdz.com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