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步进电机串口控制开发的控制板

楼主(2008-09-23):
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本控制板后,向控制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转速、步进量,完全不需了解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的工作原理。例如:串口发送"S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以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N3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S100J",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步进100个步距角,串口发送"N1000J",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步进1000个步距角。用于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控制精度极高,转速误差<0.01转/分钟。也可按要求定制更高精度控制板。程序在VB6.0下调试通过,提供VB软件控制步进电机的演示源代码。
      串口波特率9600~57600可预订(默认9600);输出驱动脉冲频率最大200Khz(可订制更高频率),单步最小1hz微调,误差0.1hz;最大步进量99999999步。 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控制255台步进电机。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步进电机很远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为客户开发特定的控制板或代为设计开发整个步进电机控制系统。
请下载VB演示程序
www***/gkong_bbs/uploadImages6/20088131720649956.rar

网友A:
输出脉冲的频率最大是多少,模块价格大约是多少? lclzg@163.com QQ:525019550

楼主(2008-10-27):
对:lclzg 关于

输出脉冲的频率最大是多少,模块价格大约是多少? lclzg@163.com?QQ:525019550

?

本套件即可用于步进电机初学者进行电机控制理论学习,精通者也可以直接购回用于电脑(或具有串口的单片机、PLC、DSP等等)通过串口控制步进电机进行工业自动化控制。
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学习套件的控制板后,向控制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转速、步进量,完全不需了解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的工作原理。例如:串口发送"S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以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N3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S100J",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步进100个步距角,串口发送"N1000J",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步进1000个步距角。用于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控制精度极高,转速误差<0.01转/分钟。也可按要求定制更高精度控制板。提供VB软件控制步进电机的演示源代码。
串口波特率9600~57600可预订(默认9600);输出驱动脉冲频率最大200Khz(可订制更高频率),单步最小1hz微调,误差0.1hz;最大步进量99999999步。 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控制255台步进电机。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步进电机很远的地方。
本套件包括控制板一块、步进电机驱动器一个、步进电机一个、配套电源一个、精美串口线一根。同时赠送VB控制步进电机源代码一套,所有连线都已连接好,用户购回直接连到电脑即可运行演示软件进行步进电机控制。在演示软件的基础上稍加修改即可用于步进电机复杂控制

淘宝店址http://shop35895846.taobao.com/????? 技术咨询QQ415810948

内容的回复:
电脑通过RS232串口控制步进电机学习试验套件?? 880元/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