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和过负荷的区别

楼主(2008-09-23):
请教:过流和过负荷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样一样的
过负荷之后肯定过流

网友B:
一样的,就像父亲的叫法,有叫爸,也有叫爹、也有叫伯、更绝的还有叫爷的!

网友:
就一般来说有一定的区别。。过流是表现,过负荷是过流的原因之一。。同是过流,要检查是由于过负荷造成的还是元器件老化,损坏造成的。。。

当然,假如过负荷讲的是线路的过负荷,那就跟过电流没有区别呢。。。

网友C:
过流有两种情况:短路和过负荷。如果是短路,必须断开电路。过负荷不一定要断开电路,短时过负荷,可以采用一些措施让电流下降。长时间过负荷要断开电路。

网友D:
是两个概念,过流是电流超过额定值,过载是超负荷也会引起过流。

网友E:
过负荷肯定要过流,过流不一定是过负荷

网友F:
  4楼 ,6楼 说的不错。

网友G:
同意6楼的过负荷肯定要过流,过流不一定是过负荷

网友H:
对电源模块来说,还有输入过流和输出过流,输出过流跟过负荷没什么区别。

网友I:
         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