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有没有必要在ab变频器后侧加断路器保护电机

楼主(2008-09-23):
我用的是POWERFLEX40变频器,想请教各位大虾问题,断路器应加在变频器的上游还是下游,如果在上游电机出短路故障时,能起到保护作用吗,谢谢

网友A:
要装在前面!你可以这样理解,假设是下面,如果有一项坏掉,那不是等于缺相,电机不是不保!
如果是上面,电机出现短路,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保护的!
个人理解!

网友B:
完全没有必要,你这样做的话,对变频器还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