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变频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09-23):
油泵电机变频使用,保证恒压,当流量很小时油泵转速很低,不知对油泵电机本身使用有没有影响。

网友A:
1)输出压力波动;2)自吸能力下降

网友B:
有影响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速度很低时发热比较大

如果不是密封的设备应该还可以

但影电机的寿命

网友C:
对油泵电机本身使用没有大问题,因为电机处于轻载运行状态;

楼主:
现在油泵电机的运行情况还可以,本身电流要小于额定电流,发热量也不是很大,基本上是运行20分钟就要停20分钟。

网友D:
加个冷却扇

1.低速时电机本身的风叶几乎没有冷却作用

2.变频器高次谐波多,电机定子铁芯铁耗大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