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测量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09-23):
有没有测量在高温状态下钢丝瞬间焊接电流的方法。

网友A:
就是指点焊电流吧。

网友B:
请问

1.钢丝多粗?

2.电流大约多大?几百安还是几千安?

3.温度多高

4.测量精度多高?

我在西安

我的电话13193376711

请回短信

请多指教!

网友C:
                                      焊机上不是有电流表吗?

楼主:
我需要的是二次侧的电流,一次侧不能判断出焊接质量的好坏。

网友B:
请问

1.电流大约多大?几百安还是几千安?

2.测量精度多高?

3.直流还是交流?

4.瞬间焊接电流

  毫秒级还是秒级

请多指教!

卡钳表,互感器

网友D:
就用指针式钳流表就行!卡住二次侧的一根线最好。

为什么用指针式?数字式不行吗?

数字式不能快速反应,测瞬间电流不太准!

楼主:
恩,实际上就是瞬间点焊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