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求帮助!

楼主(2008-09-23):
手头上有个工程是在3000亩水面上布几十个点做水样检测,每个点用ADAM4017做数据采集,以前方案是用ADAM4017+宏图7710 GPRSDTU但运行费用太高,现场不方便布线。我想用485转网口+无线AP(AP设置为无线网卡模式)加定向天线连接到远处的路由上来解决,但我就怕系统不稳定!请各位朋友帮我出出主意!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A:
是个好方法,不错,实施吧.

网友B:
水样检测数据采集采用单片机 + 无线数传模块,上位机用PC机+ 无线数传模块。

网友C:
我们可以帮你开发此套系统,因为我们做过类似的系统。PC机+无线模块+无线传感器节点

www.sky-rf.com   jonyli168@163.com  请把联系方式和要求发给我

网友D(2008-12-02):
现在市场上有采集和传输为一体的模块,可以找下,www.klha.cn,关于运行费用方面只有同移动来谈了,他们是按流量计算的。不过你可以选择定时查询或者是报警上报的方式来编辑软件,如需帮助,乐意效劳。QQ:24616415

网友D:
补充:http://www.klha.cn/viewproductdetail.asp?id=88,8路AI,还有4AI、4DO的配置可选,详细请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