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子站自动停机的处理办法

楼主(2008-09-23):
主站CPU416-2DP,19个ET200M子站,现在其中一个子站不定时出现自动停机现象,而且只是一闪而过,然后恢复一切正常,可随时开机,请问这种情况,问题出在哪里?十万火急!

网友A:
主要查查profibus线以及接头

还有在线监控一下cpu中的缓存区,看看故障记录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C:
在线监控一下cpu中的缓存区,看看故障记录

网友D:
同意以上说法,但也可以将故障诊断加入程序中,有SFC功能模块可以使用,在触摸屏中加入系统监测信息,另外建议加入PFBUS总线中继器,将总线隔离处理,而且可以帮助总线放大。

网友E:
检查那个分站的db接头的接线

网友E:
加上ob82这个块

网友F:
同意楼上,82、85、86,到手册上看看哪个有用

网友G:
建议检查一下这个子站和它前面的子站的总线接线和接头,不行可以换根线试一下

网友H:
你说的现场我在维护过程中也发生了,请从以下来解决:1、检查是不是模板灰尘多,特别是DP模板;2、温度是不是过高,是不是用水银温度计检测外环境达到50℃左右;3、从你上面的描述可以知道,你知道哪个下挂有问题,请将该下挂站的DP头及DP模板更换(如果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或是你需要知道是什么问题可以一个一个换);4、检查该下挂站的前一个站的DP头是否接好,或DP开关是否有接触不良;5、如果你提到的下挂站在控制中不是关键部份,即可以暂时停一下,为了避免整套系统停机,可以在程序中增加一个OB122。6、注意诊断信息里的地址,如果每次只报某一个模块,那就该模块换下。处理了看看,要是还有什么情况,请将诊断信息拷下发给我看看。

网友I:
同意十楼,学习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