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可以短路吗?

楼主(2008-09-23):
说明:
TA、TB、TC电流互感器
PA        交流电流表
SA        转换开关
1、当SA在A时,电流表显示A相电流,B相、C相通过开关各自短路;
2、当SA在B时,电流表显示B相电流,C相、A相通过开关各自短路;
3、当SA在C时,电流表显示C相电流,A相、B相通过开关各自短路;
请大家讨论问题:
1、电流互感器在使用时,可以短路吗?有何影响?
2、在三相四线制电路中,零线N可能存在电流,这样三个电流互感器产生电流的代数和应该不等于零,
这样电流表PA的公共线是不是有影响呢?

楼主:
这是我在一份图纸上看到的

网友A:
由于电流互感器电流是非常微小,所以可以进行短接。

楼主:
楼上陈工:

电流互感器比如,800/5的

当线路电流为800A时,那互感器感应出来的应该是5A,是这样吧?

那5A的电流还算微小吗?也可以直接短路吗?

请教!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必须短路,不能开路,否则非常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必须短路,不能开路,否则非常危险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否则非常危险

正常运行时短路影响测量,不能短路,但在检修拆下二次仪表后,必须短路.

楼主:
有高手吗?

网友E:
根据上面的图纸资料,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电流互感器可以短接,里面的PA不就是一个电流表吗,电流表的电阻很小,可以理解为一根导线吧。再有互感器短接虽然电流大但是电流值也是在设计的范围内不至于烧坏互感器的线圈。

2.在三相四线制中,好像只有U、V、W和PE吧,N应该属于三相五线制的接法,三相四线制、五线制中三相电流不一样大的时候常常有,比如其中一项因为提供了额外的220V电源所以电流就比其他两相大。在图中的接法中公共端GND与大地连接,只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对电流表PA没有任何影响,上面这种接法如果三相电流不一样的话PA值还可能波动很大。

网友F: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这是看三相电流的吧

网友G:
这个电路原理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很“另类”,可以说是不合格的电路。

网友H:
电流互感器必须要短路不然感应出的高压很危险。

网友I:
看不懂这电路,请高手赐教!总觉得这电流表起不到作用

网友J:
从原理上说是可以短接的

网友K:
这种做法很常见呀!转换开关的触点要可靠!

网友L:
电流互感器不用时必须短路,否则感应出的高压非常危险。电压互感器必须开路,短路后非常大的电流会把互感器烧毁。

网友M:
这个原理图画的是否有问题,例如只是1-2接通,其它断开,那么B与C没有回路,如何进入电流表.

网友N:
公司简介:

上海瑞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变频节能技术、贸易、服务的专业公司,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充分为客户考虑的原则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产品选型、产品的售前、售后服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现我公司成功的与世界各地的变频产品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凭着自身的努力和坚持为客户服务的方针,我们将做的更好、更强!

      我司主要产品:国外各种变频器、PLC等现代工业控制产品;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均通过 ISO9001-2000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您将得到最优越的服务和最质优价廉的产品。

    站: http://shruifu.b2b.youboy.com/

        http://www.shruifu.com.cn/

联系方式: T021-67723023   13818569113

   F021-67723023

Q     Q:  43796301

     箱:shruifu@163.com

     址:上海仓桥工业区威氏工业园玉秀路39

网友O:
正常运行时短路影响测量,不能短路,

但在检修拆下二次仪表后,必须短路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

网友P: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负责会产生高压,所以要非常注意!

网友Q:
短路没有问题;

你这个电路的问题不在于它短路,而是它开路!这样容易引起高压,使得一次侧的电压可能串入而造成人身和设备危险。

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一般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包括人身安全),不过原则上来说不安全,也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网友Q:
而且,这个电路上的万能转换开关得画法,笔者不太赞同,不太直观。至少很多开关厂不喜欢这样的画法,更具体的画法可以请教行业人士。

网友R: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在使用时不可以短路。短接后电流表无电流显示。在调换电流表时,必须短接。否则将产生数千伏高压,威胁设备绝缘和人身安全。与零线无关。

网友Q:
 电流互感器在接线中应注意以下内容:
    1)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使用时绝对不可开路。使用过程中拆卸仪表或继电器时,应事先将二次侧短路。安装时,接线应可靠,不允许二次侧安装熔丝;
    2)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防止一、二次侧绝缘损坏,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3)接线时要注意极性。电流互感器一、二次侧的极性端子,都用字母表明极性。
    4)一次侧串接在线路中,二次侧的继电器或测量仪表串接。

网友Q:
电流互感器安装标准
转自:   时间:2008年9月4日9:0

    1.按图施工,接线正确,导线两端编号标记应清楚,标号范围符合规程要求。

    2.二次回路导线或电缆,均应采用铜线,电流互感器回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2.5mm2 ,电压互感器回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1.5mm2.

    3.电流互感器出口第一端子排应选用专用电流端子,电流互感器不使用的二次绕组在接线板处应短路并接地。

    4.盘、柜内二次回路导线不应有接头,控制电缆或导线中间亦不应有接头,如必须有接头时,应采用其所长的接线端子箱过渡连接。

    5.电流互感器极性不能接反,相序、相别应符合设计及规程要求,对于差动保护用的互感器接线,在投入运行前必须测定两臂电流相量图以检验接线的正确性

    6.二次回路导线排列应整齐美观,导线与电气元件及端子排的连接螺丝必须无虚接松动现象,导线绑把卡点距离应符合规程要求。

    7.二次回路对地绝缘应良好,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之间不应有混线现象。

    8.电流及电压回路,均应在互感器二次侧出口处一点接地。电压回路应有熔断器保护。

网友Q:
电流互感器安装标准

    1.按图施工,接线正确,导线两端编号标记应清楚,标号范围符合规程要求。

    2.二次回路导线或电缆,均应采用铜线,电流互感器回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2.5mm2 ,电压互感器回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1.5mm2.

    3.电流互感器出口第一端子排应选用专用电流端子,电流互感器不使用的二次绕组在接线板处应短路并接地。

    4.盘、柜内二次回路导线不应有接头,控制电缆或导线中间亦不应有接头,如必须有接头时,应采用其所长的接线端子箱过渡连接。

    5.电流互感器极性不能接反,相序、相别应符合设计及规程要求,对于差动保护用的互感器接线,在投入运行前必须测定两臂电流相量图以检验接线的正确性

    6.二次回路导线排列应整齐美观,导线与电气元件及端子排的连接螺丝必须无虚接松动现象,导线绑把卡点距离应符合规程要求。

    7.二次回路对地绝缘应良好,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之间不应有混线现象。

   8.电流及电压回路,均应在互感器二次侧出口处一点接地。电压回路应有熔断器保护。

网友S:
这个图有几个严重的问题:

楼主:
有何严重问题,还请26楼 newchp 指出

网友T:
电流互感器使用时为了安全副边一定要可靠接地,以防止绝缘损坏后原边高电压传到副边,发生触电事故。运行时副边绝对不允许开路,否则互感器成为空载运行,这时原边被测线路全部成了励磁电流,使铁心中磁通密度明显专门增大。使铁耗大增,铁心过热甚至烧坏绕组,还使副边感应出很高的的电压,不但使绝缘击穿,而且危及工作人员安全和其他设备的安全。因此在原边电路工作时如需检修和拆换电流表,必须将互感器副边短路!

网友U:
   楼上说得很对,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嘛!

网友V:
此图在正常使用时不能转换到其它相去看电流,那样很危险的,二次容易产生高压。你在监视A相时,B C相短路了,应该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这时想看看B相电流,而你必须转换SA,在你转换时三相二次全部开路,(电流互感器二次是不允许开路的)这时就有高压了,很可能造成事故。

网友W:
这个图是对的。

SA是电流涣相开关,结构设计上已经做到在换相时不会让电流互感器次级开路。

网友W:
这个开关在选型上就是选的电流换相开关。

网友X:
1、电流互感器可以短路,但决不能开路,因为电流互感器是大电流变小电流,如果开路会产生很高的电压,所以不能开路,只能短路,因此此图事不对的,应该把电流表换成电压表,把电流互感器换成电压互感器。

2、这根接地线是防止电流互感器开路所做的保护,是安全措施之一,是必须的。

网友Y:
电工基础明确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可以短路。

网友Z:
可以短路

网友S:
我说这个电路有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

你开关换档的时候,各接点开路,此时容易产生高电压。是个很严重的安全隐患,虽然暂时能用,而时暂时不会出问题

网友S:
第二个问题:

比如在测量开关在A位置,电流并没有形成测量回路,

你的电路原图:3,4    5,6    7,8接通

此时如图:

原图走的是红色部份,与下面的红色线路要经过TA,TB才能形成回路.
如果改成蓝色部份就正常了.

网友S:
实际上在图上标的A处,就测量的是A相电流了,没有必要再去串TA,TB,这样测量的就不对了

网友AA:
这个电路有严重的问题,这样是绝对不充许的,回路中不能有触点。

网友AB:
这是非常典型的用单电流表轮番测试三相电流的接线方式

其发展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十年前

图中的SA事实上是一旋转开关

主要应用在低压开关屏上

所谓“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使用”的规定

不是对互感器的损害,而是开路状态对人身安全的影响

这种开关是凸轮操作的,在转换瞬间确实有开路存在

因隐藏在屏后不会威胁到人体,所以是正常的应用

网友AC:
电流互感可以短路,不能开路,我们老师讲的,啥原因就得问老师去.

网友AB:
(接44楼)

我前边还没有描述充分,从图中也可以看出其中1-7、3-9和5-11是互相连接的

事实上这种旋转开关相当于上边三个常闭与之关联的下边三个常开的转换开关

旋扭旋转一周的过程包括间隔空挡的六个档位

其中三个空挡是三组开关全部闭合的中间状态

只有A、B、C三个需要接入电流表显示状态的时候

才把相应的一组改变为上断下连(例如1-2断开同时7-8接通)

呵呵,因为三十多年没“玩”低压电路,所以不敢确定如下的说法:

如果是先闭合7-8、之后才断开1-2(其它两组亦然)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开路状态了哈

事实上这种做法很容易实现(估计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AD:
我认为

若是电压互感器可以说通,测量线电压,很有实际意义,这样的电路很多应用,若是电流互感器,这里主电路是三相四线制,不能用两相的电流值等效第三项的电流值吧。

网友AE:
关于互感器的安装,运行和维护,相关的电力安全规程中有严格的规定,楼主不妨查阅一下这些规定。

网友AF: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不允许短路;电流互感器回路中阻抗是很小的,短接也可以,总之都是为了保证电流互感的磁势平衡。

网友AG:
电流互感器不用时必须短路,否则感应出的高压非常危险所以一端必须接地就是图上的PE。

网友AH:
电路图没问题,各位大侠是不是没看见旁边的接通状态表啊。

网友AI:
电流互感器不用时必须短路,否则感应出的高压非常危险所以一端必须接地就是图上的PE。短路时互感器是不存在电流的。

网友AJ:
电流互感器是霍尔元件,必须短路,不能开路

网友AK:
本人觉得此图原理很讲得通,应该可行

网友AL:
电流互感器短接是对的,电路原理上可行,安全上不太可靠,可能会有开路现象,

如果你不明白,就给你打个比方:电流互感器短接时导线上只有<5A电流,电压基本忽略,而你用身体去连接电流互感器,相当于你身体流过5A电流,这时候你可能永远也没机会去算一算加在你身上的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AM:
引用 楼主:

楼上陈工:

电流互感器比如,800/5的

当线路电流为800A时,那互感器感应出来的应该是5A,是这样吧?

那5A的电流还算微小吗?也可以直接短路吗?

请教!

电流互感器使用时要短路不能开路,电压互感器使用时不能短路。

网友AN:
1、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在不接电流表的情况下必须短路。

2、在三相四线制中,中性线N的电流是因为三相电源的负荷电流不平衡造成的,N线的电流不影响电流互感器的检测结果,只是三相电流检测的结果不一样罢了。

从你的原理图中来看,实现三相电流的分别检测可以实现,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在进行换向检测时,互感器的所有二次线圈在换向的瞬间都出现开路的现象,这是电流互感器的大忌,所以说此线路不可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网友AO:
1、SA 转换开关在A时,3-4、5-6、7-8 打开电流表显示A相电流,B相、C相通过开关各自短路;
      SA 转换开关在A时,1-2、5-6、9-10 打开电流表显示B相电流,C相、A相通过开关各自短路;
      SA 转换开关在A时,1-2、3-4、11-12打开电流表显示C相电流,A相、B相通过开关各自短路;

2、每次转换都是由短路转换成开路再测量,所以不会出现楼上说的“在进行换向检测时,互感器的所有二次线圈在换向的瞬间都出现开路的现象”!!!

网友AO:
引用 网友A:
由于电流互感器电流是非常微小,所以可以进行短接。

1、说反了,电流互感器电流大,工作在短路状态,不能开路;

2、电流互感器二次的电流表取下时,要先将电流互感器二次短接后,才可以拆除电流表;

网友AP:
电流互感器在不用是必须短路,否则会出现高压。(可能高于500V)。正常而言,要测量三相的电量,应该是每相单独装有电流表,我见到的高压配电柜(10KV)都是这样的。

网友AN:
引用 网友AO:

2、每次转换都是由短路转换成开路再测量,所以不会出现楼上说的“在进行换向检测时,互感器的所有二次线圈在换向的瞬间都出现开路的现象”!!!

如果你了解转换开关在转换的瞬间其开点和闭点的动作顺序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AQ:
必须短路.

网友AR:
看了这么多的说法,没十分明确的,但我感觉这个电路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AS:
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可以短路。

网友AT:
最好是加一个电阻,短路不是很好啊,开路更是不可以,所以最好是用一个电阻并在上面就行了。

网友AU(2009-08-19):
这是用电流换向开关的接线图,以前经常用的,现在不经常用了,电流互感器是必须短路,转换开关的型号一种是LW5-LH3/3

老菜鸟师傅说的和金碗乞丐说的都非常的明白了。

网友AV:
这个电路原理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很“另类”,可以说是不合格的电路。

支持

网友AW(2010-06-12):
规范上还这么说了,开路的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网友AX(2010-09-04):
引用 网友AB:

(接44楼)

我前边还没有描述充分,从图中也可以看出其中1-7、3-9和5-11是互相连接的

事实上这种旋转开关相当于上边三个常闭与之关联的下边三个常开的转换开关

旋扭旋转一周的过程包括间隔空挡的六个档位

其中三个空挡是三组开关全部闭合的中间状态

只有A、B、C三个需要接入电流表显示状态的时候

才把相应的一组改变为上断下连(例如1-2断开同时7-8接通)

呵呵,因为三十多年没“玩”低压电路,所以不敢确定如下的说法:

如果是先闭合7-8、之后才断开1-2(其它两组亦然)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开路状态了哈

事实上这种做法很容易实现(估计本来就是这样的)

现实中,电流转换开关就是先短路再断开的,有效地避免了开路状态

网友AY(2011-07-10):
图肯定错!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切换使用,只能单路接入电流表闭合使用,不然超危险。

网友AZ(2012-02-28):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可以短路。而且在次级没接电流表时必须将次级短路,而不能让其处于开路状态。其原因:电流互感器与变压器的原理相似,即初次级电流值比等于初次级线圈匝数之反比,对于电流互感器来说,接负载(电流表)与短路,其次级电流是一样的,接负载,就会在负载二端产生电压:U=I*R,其I 为互感器的次级电流,R 为负载电阻。电流表的内阻非常小,故其二端电压也很小(1V左右),如互感器次级开路,一旦人接触次级,这次级电流将强行通过人体,由于人体电阻很大,必然产生很高的电压,将人击倒致死,所以严格规定电流互感器在线时,其次级不得开路,不用时应将次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