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二次接地?

楼主(2008-09-23):
我们的设备采用的是三相五线式供电,所有用电设备统一接地,今天有一维修工说我们的两用电设备之间外壳有电位差(两只手分别搭在不同的用电设备上)电人是因为我们的接地线太长,用电设备与变压器最大距离100米左右(接地线统一由供电房引出).要我们在设备附近埋接地体做二次接地,说是这样做才不会电到人,有这样的说法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查一下你的用电设备有漏电的情况!不二次接地也不应该电人!

网友B:
楼主先检查两用电设备的接地线的使用状况.

网友C:
衡量接地线长短,应该是它的接地电阻。维修工所说两用电设备之间外壳有电位差,有可能是接线不良(两手间这么短的距离)。二次接地,重复接地能有效保证接地阻值。

网友D:
可以,用电设备接地后,可以消除电位差,用电设备应该都有接地点的,不会电人的。

楼主:
我们这每个车间都没有埋独立的接地体,有没有埋接地体的需要?

网友E:
准确的说,应该叫重复接地,保护零线路太长应该加重复接地,"两只手分别搭在不同的用电设备上电人"说明这两个设备之间的保护零线有断路.

网友F:
应该叫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