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fibus电缆的抗干扰

楼主(2008-09-23):
请问porfibus电缆的抗干扰应注意哪些因素?

网友A:
porfibus电缆的关键点在于特性阻抗是否匹配,高频(高速)传输时的衰减是否足够小,以及传输参数的均匀性是否稳定。

如果用于复杂干扰环境,如有低频干扰,还应该选择铠装型RS485电缆(这与电缆穿钢管的原理是一样的),并做好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