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伦茨9300EV变频器内部参数设置密码

楼主(2008-09-23):
怎样给伦茨9300EV变频器内部参数设置密码?谢谢啦!

网友A:
C0094设置4位数字后永久保存后断电再上电即可

网友B(2009-07-07):
伦茨9300EV内部设置了密码,如何才能解开

网友C:
假如是C0094代码下密码保护只是对操作模块限制,如果用现场总线就可以修改,如用电脑就可以改

网友D(2009-10-24):
怎么清除伦茨9300EV所有参数.

网友A:
C0002=0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