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直流制动

楼主(2008-09-23):
求教:

变频器直流制动在什么情况下用,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变频器直流制动,一般用在数控车床,提升机,纺织机等,

重点是这些场所,电机的加减速比较短,这时电机发电状态也比多.所以要加直流制动.

网友B:
主要是在停止减速时直流制动,通过制动电阻将电机反馈的能量消耗掉,一般变频器出厂前已设置好,除了要求有很高的精度,不用变动这些参数的

网友C:
分为启动前直流制动和减速停车时直流制动两种

启动前直流制动主要为了保证电机处于停止状态启动,防止受外力转动时启动电流过大。

停车时直流制动是一种电气制动方式,不过在起重机上很少用到,因为制动效果不是太好 ,且长时间直流以制动会造成电动机发热严重,在起重机上主要采用增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方式,使减速时的再生能量通过制动电阻得到快速释放,达到快速制动的目的,而这时一般是要关闭直流过电压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