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冗余的实现

楼主(2008-09-23):
有使用西门子PCS7的大虾,不知你们的冗余是怎么实现的,特别是DO点,是否使用冗余端子,如果是,那冗余端子是哪家生产的,如何联系厂家,多谢支持!

网友A:
不使用冗余端子,你可查看S7-400H手册。

网友B:
PCS7架构下的硬件只有 S7-400H 可以实现 IO冗余,单机的S7-400 是不可以的。

IO 的冗余 需要 使用Io冗余端子板,通常叫 MTA。

DO可以冗余,一样需要使用 MTA。

西门子的MTA 主要由 菲尼克斯OEM生产,但是你从菲尼克斯 查不到这些型号,也不能买到。

我记得 DO的MTA 是10点的! 当时印象很深刻,型号已经记不住了,

同时 今年初 已经生产出 16点的 DO MTA了。

注意,还需要选择配套的电缆。

MTA的选型不在 400H手册上,有一个专门的文档,叫PCS7_MTA.PDF

网友C:
不错,挺好的资料

网友D:
冗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希望能多看这样的帖子。

网友E(2009-08-11):
现场运行起来后出问题的最大的可能在于多芯电缆接触不良或者断线,或者继电器坏了。 而真正由于卡件的原因造成通道不通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此这种冗余的DO其实真正对现场安全的意义并不大。 你现场比较重要的关键的点,可以连接到常闭点,这样,当断线或者继电器坏,都会有动作的,这样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