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大屏幕集中发布供暖信息发布AI仪表的应用

楼主(2008-09-23):
LED大屏幕集中发布供暖信息发布AI仪表的应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  邵平

一、关键词: AI控制器、供暖系统、大屏幕LED显示

二、概述:我国北方地区冬季目前普遍采用集中供暖方式进行供热。供热站通过城市高温供热管道将热水送至各居民小区、企业中的换热站。在换热站,高温管道(以下简称一次网)中的热水与进居室暖气片(以下简称二次网)的热水通过换热器交换热量。经过换热后,二次网中热水流入各居室中。                          总图

楼主:
在以上过程中,供热调度部门需要对锅炉运行参数实时控制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参数集中实时监视,控制供热锅炉中各设备的运行。同时,根据从各锅炉现场监测到的运行参数,调节供热站运行工况,保证冬季整个供暖的稳定运行。供热锅炉数据的计算机管理及大屏幕LED显示数据发布,起到了及时的应用。                          1

楼主:
我国现行的热力站运行管理仍处于手工操作阶段,影响了集中供热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主要反映在:缺少全面的参数测量手段,无法对运行工况进行系统的分析判断;系统运行工况失调难以消除,造成供热参数未能在最佳工况下运行,供热量与需热量不匹配;运行数据不全,难以实现量化管理。搞好城市集中供热工程,必须要全面提高供热技术水平,可以有效提高供热系统的自动化控制水平,并且能很大程度上提高供热行业的管理水平。供热工程中的自动控制对于保证供热系统优质供热、安全运行、经济节能、环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系统工艺控制描述
  该方案中,所采用AI系列仪表控制现场温度、压力、流量、液位信号;现场各调节阀的控制;现场电机、变频器的控制及运行监视。在供热站中,通过AIFCS现场总线型计算机监控系统简单易行的完成人机交互,控制各种设备稳定运行。对于现场调节阀及各种电机的控制,设计了就地控制、远程调度中心控制方式。供热站控制仪表选型表1

1#、2#、3#锅炉、公用部分二次仪表型号                                     2

楼主:
工业控制现场部分图:                                       流程图3

共用系统图

楼主:
控制要求:

(1)调节一次网供水或回水管道上电动调节阀,从而改变一次网进换热器的流量,保证二次网的供热量。
  (2)来通过变频器调整循环水泵的运行频率,从而改变二次网的运行流量。控制供回水压力共五个参数。

  (3)根据恒压点的实测压力值与设定压力值的比较偏差,来通过变频器改变补水泵的运行频率,保证恒压点的压力恒定。

四、系统功能与特点
  该供暖监控系统主要完成对工艺流程的监测、控制以及数据的处理、存储、分析以及报表打印等任务。
  工艺流程显示:显示各供热锅炉工艺流程,包括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工艺参数、所有设备运行状态以及各控制回路的详细参数等;
  调节回路显示:包括所有调节回路,可修改设定值、控制方式、调节参数等,并有实时趋势图便于进行PID回路整定;
  设定值显示:包括所有必需参数的设定值、控制方式、调节参数以及其它联锁值、报警值等;

现场操作控制:                                               4

楼主:
四、AIFCS现场总线型计算机监控系统简介:

该系统是由宇电工控组态软件AIFCS V9.0经过二次开发而成的软件产品,用户无需系统组态即可直接使用。该软件与AI仪表配套使用共同构成AIFCS现场总线型计算机监控系统组建系统而成。系统见图1

工业现场安装AI仪表和开关量模块采用多条RS485总线连接控制层计算机,在计算机上可100%操作仪表,修改设定控制参数。系统采用三条总线控制3台锅炉,1个公用系统。

楼主:
五、软件结构:

该软件的内部结构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权限管理

数据采集:软件系统从【锅炉控制系统】现场温度控制器采集测量值,呈现仪表外型图显示实时数据,并存入系统内数据库,以便日后数据查询等使用。

数据处理:系统根据开发要求从历史数据库中提取数据并完成指定的处理功能。包括历史数据显示,历史曲线绘制,报表,报警,各类数据报表可导出到软件外以Microsoft Excel文档或浏览器的形式保存。

1. 仪表控制数据可以随时下载控制参数。

2.实时曲线 /历史曲线可随时改变曲线颜色。

3. 115分钟可选、半小时或1小时采样的日报表、班报表。

4.历史报警事件报表有音响。

5.数据库里有每5秒曲线数据表。历史数据的存储与检索:对重要的数据进行在线存储,数据的存储时间最长为10年。可以通过历史报表或者历史趋势曲线的方式来检索历史数据;

6.历史曲线可写入备忘录59个字。

7.可随时打印实时8个数据曲线图表、8个历史数据曲线显示图表及每5秒数据表和班报、日报、报警报表。用户能够直接使用Excel编制报表,借助Excel的强大功能,用户可以随心所欲地编制各种各样的报表;计算机控制                       5

楼主:
六、锅炉现场全彩色LED显示屏数据显示系统:    LED显示屏图5

随着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LED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并将推动显示器领域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巨变。LED显示屏集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于一体,以其色彩鲜艳、动态

范围广、亮度高、寿命长、工作稳定可靠等优点,成为最具优势的新一代显示媒体。目前,LED显示屏已广泛应用于大型广场、商业广告、体育场馆、信息传播、新闻发布、证券交易等,可以满足不同环境的需要。LED显示屏的发展前景极为广阔,正朝着更高亮度、更高耐气候性、更高的发光密度、更高的发光均匀性、可靠性和全色化方向发展。  LED显示屏  6

楼主:
锅炉运行数据LED大屏幕显示系统采用了灵星雨系统在工业现场计算机上的数据随时在LED大屏幕来显示控制数据发布,并发布各种信息。选择LED显示屏主要用途是主要显示文字、或主要显示简单的图片及文字、或播放各种视频信号、动画、图像及文字等情况;从而完成显示屏所需要的各种信号,使LED显示屏体显现出色彩逼真、动态感强的画面。可输入计算机信号,实时显示计算机监视器的内容,如计算机处理的各种表格、曲线、图片等,同时可以显示北京时间、各种欢迎词新闻,显示方式、停留时间均可以控制;
  动画显示方式多种多样,如上下、左右、中间展开、等;
  每幅画面的显示时间可以控制,并能自动切换;
  可以开窗显示,即对应显示计算机监视器图案的一部分;
  显示屏的像元与计算机监视器逐点对应,成映射关系,映射位置方便可调;
  编排的数据、曲线可以随时更换,包括节目的内容、播放的顺序、播放的时间长短等,更改的节目可以及时的显示出来;

    根据显示色彩,显示屏可分为单色、双基色和全彩显示屏。一般显示色彩越多,制造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在选择显示屏时并不是一定选择全彩色的就好。

由于显示屏种类较多,所含技术较为复杂,因此在选择显示屏时最好能听取行业专家的一些专业性的建议,这样可能使自己选购的显示屏具有更好的性价比。

  一般来说,如果图像要求高和可视距离近,则选择点密度规格高的双基色或全彩色的显示屏;如果文字播放量大,则选择点密度低的规格。此外,还应该根据资金情况选择全色、双基色或单色显示屏,根据装修情况选择不同的外框用材,根据使用特点选择不同的控制方式。

LED 显示屏使用说明LED显示屏系统作为光、电、声结合的多媒体高科技产品,主要包括以下部分:显示屏体、控制主机及通讯系统、计算机及计算机外设、系统软件。

主要是由屏控计算机、屏体控制器和显示屏体组成,系统采用了灵星雨系统屏控计算机由能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的高档计算机担任。控制其对应的显示屏的显示效果。它可以自动运行一个不断循环的程序,根据给定的节目单去播放相关的显示数据,也可以人工干预,产生屏幕上的显示效果。屏幕上像素和屏控计算机显示器相应区域上像素一一对应,直接映射。所有可在计算机监视器上显示的图形均可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软件兼容性强。

为保证我们的产品可以在合理条件下正常使用,得到您对产品的认可,我们将简述产品的使用流程以及注意事项,请认真阅读后,再进行LED显示屏的安装和调试工作。

使用硬件设备清单
    LED
显示屏 信号连接线 电源连接线 系统控制卡(装载在电脑内)系统接受收卡(装载在
    LED
显示屏内)台式电脑(含DVI视频输出 串口) 显示屏 以及相关附属配件

使用流程硬件安装步骤如下:
DVI显示卡插于主板的AGP插槽,安装好该卡的驱动程序;
将数据采集卡插于空的PCI插槽(如果有使用)
DVI电缆线把数据采集卡与显示卡连接在一起;
把控制线与串口(Rs232)相连(可选灵星雨系统需要);
用网线与接收卡相连;(具体条数根据工程图纸)
检查连接无误即可进行设置或上电调试。

软件安装步骤如下:
、显卡驱动安装

将显卡驱动程序光盘插入光驱,即可自动进入安装状态,请按提示操作即可。

首先安装DirectX8.1;然后再安装驱动程序;最后安装控制面板。
、播放软件

安装大屏幕专用播放与设置软件LED演播室或其他控制软件

将随屏所附应用软件光碟插入光驱,复制或安装所有的程序到计算机上。
、电子屏操作步骤:

①开屏:请先打开计算机,再打开电子屏。

为各设备通入电源(确保输入电压符合产品要求)

打开LED屏体(屏体通电瞬间会有区域性的闪烁,表明屏体通电),打开计算机,务必确保显卡设置正确(不正确会没有显示画面,即黑屏),打开控制软件 ,进行基本的像素尺寸和显示区域设置(此设置并不影响LED显示屏画面的显示)

②关屏:首先关掉LED屏体电源,关掉控制软件,再正确的关闭计算机。

结束语:

AI仪表在集中供暖计算机监控系统及大屏幕LED数据显示,在供热站应用使供热调度部门对锅炉运行参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参数集中实时监视,及信息的发布。可随时了解各锅炉现场监测到的运行参数,调节供热站运行工况,保证冬季整个供暖的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