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8-09-23):
 有一款特殊型号的伺服电机,SGMAH-01AAAJ121.

 如何用一个减速机和电机替换以上的型号呢? 选什么样的减速机比较好呢?能匹配,价格低一点.

网友A:
可以使用SGMAH-01AAA41+PLE40-5来替代。其中减速机为德国NEUGART;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松下的100瓦电机来实现。

具体的价格可以来电咨询。13589085531  fanlishuang198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