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器怎么样测试?

楼主(2008-09-23):
哪位高人知道分流器怎么样测试吗?

我要买这么个东西回来,怎么知道它是好的呢?它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呢?

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用电桥测量他的阻值,应该是电阻 R = 75mV / 标称电流值。

网友B:
分流器的测试方法我也想了解。

网友C(2008-11-09):
海江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供应各种规格分流器, 分流器广泛用于扩大仪表测量电流范围,有固定式定值分流器和精密合金电阻器,均可用于通讯系统、电子整机、自动化控制的电源等回路作限流,均流取样检测。产品采用军工技术,军工工艺制造。本公司拥有技术精湛的专业研制人员,恪守“质量保证、交货及时、价格合理”的企业宗旨
FL-2型外附定值分流器是拱磁电系的直流电流表作扩大量程使用的仪表附件.
分流器主要由锰铜片和铜接头焊接构成,在分流器两端的接头上有两组接线端钮:外边一组为电位端钮,供与电源线连接,内边一组为电位端钮,供与测量仪表连接。与分流器同时供应一对定值导线。
适用标准:
* GB/T5729-94《电子设备用固定电阻器》
* GJB/T360A-96《电子及电子元件试验方法》
* GB2423《电工电子产品基环境试验规程>>
主要技术参数: 准确度等级: 1~4000A:0.5级;
5000~15000A:1级
环境条件: -40~+60 C,相对湿度95%(35 C)
耐机械力性能: 超载性能: 额定电流120%,2小时
电压降:50mV﹑75mV﹑100mV
负载下发热: 温升变化趋于稳定后,额定电流50A以下不超过80度;
额定电流50A以上不超过120度;
能承受加速度为70米/秒 及冲击频率每分钟80~120次6小时的运输颠震;

本公司固定式定值分流器和精密合金电阻器的电参数和尺寸,如有特殊要求可订制订货。 竭诚欢迎各位新老客户光临,加强合作,以求共同发展!

网友D:
大电流都是微欧级的,还真不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