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经验,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08-09-23):
今天工作当中出了个严重的错误,希望对电工朋友有帮助。故障状态:6000V给水泵控制合闸工作位置不动作。开关箱拉到试验位置也不行。手动按钮合闸也不行。手动机械合闸可以。检查过程中发现试验位置开关和工作位置开关正常,储能电机正常,是控制合闸线圈烧坏。当时我们觉的很奇怪,这个线圈就只是在起动时工作几秒钟,而且6000V电机不会频繁的起动。不应该引起烧坏现像,唯一可能就是远程DCS脉冲信号没有断开,线圈长时间得电。而在就地开关箱内测量后发现DCS并没有启动信号发送过来。我们以为DCS是正常的。检查合闸开关正常后,就准备在工作位置合闸运行。但又出现问题了,不能在远方合闸,就是DCS没有启动信号过来,再次检查,发现DCS柜里的给水泵继电模块上的控制熔丝烧断。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错误,都没有考虑到DCS继电模块上的电子继电器已经烧坏,常开变成常闭了,所以换上新的熔丝后,合闸位置打到远方,电机突然自动启动了,幸好电机现场没有人工作。否则就搞大了。总结分析:是继电模块上的继电器烧坏引起的,因为开关回路是220V直流电,我们用的在171继电模块上的继电器不适合直流工作,灭弧能力不够吧。所以烧坏,然后一直发长脉冲信号,倒至合闸线圈烧坏,熔丝烧断。

以后电气检查要考虑的特别仔细,把能发生故障的一切可能因素都考虑在内。(特别是开关一定要停止位置或者检修位置)。要找除病因,除去病根。

网友A:
是的,做电一定要细心。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

网友B:
有道理,楼主有空多发类似的维修笔记。

网友C:
学习了,常发些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D:
干电工一定要细心。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

网友E:
学习了。好的经验就该多上传一些

网友F:
好啊。。学习啦。。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G:
这种故障查找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