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负荷对中断时间的要求?救命啊……

楼主(2008-09-23):
我想问下:水泥厂有一级负荷包括:回转窑的辅助传动装置、篦式冷却机的传动装置、冷却机1号风室的冷却风机、熟料拉链机、消防给水泵、中央控制室和主机设备润滑系统。但是都必须要电源之间的切换,中央控制室有电脑那些,切换时间怎么把握啊?我糊涂了。。。切换的断路器在动作的时候肯定会有时间,这样造成整个网络在很短时间里没有停电啊?我糊涂了。。。请大家帮忙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多少分。只能奖赏5分。

网友A:
这个没接触过,不好意思帮不到你。这跟电源一点都不相干了。

网友B:
可以带个UPS  在线式的  再转双电源

网友C:
我以前碰到过是和发电机之间转换的!也是不能断点!你只要短电时间控制在一秒之内就可以了!我们是这样的!换电前让工人把启动按纽按住在转换电源!好土!呵呵!不过好用!

网友D:
本人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1、控制系统可采用UPS,控制系统耗电功率小,UPS的容量可以满足需要,也可以快速的切换。

2、动力驱动系统,可采用普通的双电源进行切换,不过,需要对控制系统的程序进行修改,以便适应双电源切换的需要。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控制系统,1中央控制室有电脑那些可采用在线式UPS,2动力驱动系统本来就有保安电源,不存在中断时间的要求

网友F:
不知楼主为什么“都必须要电源之间的切换”?什么电源切换?什么时候切换?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办法大概也就出来了。光是高呼“救命”不一定好使。

看样子你东方有什么办法似的?

办法不敢说,但有胡言乱语呀(W网友断言),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让想想看想办法。那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G:
相关国家标准应该有这些,我想切换的话应该很短

网友H:
一般来说,从电源角度出发,保证用户不掉电最长时间20ms。

请查阅(CBEMA)

网友I:
个人愚见,不知回答是否对你有所帮助。

1、回转窑的辅助传动装置、篦式冷却机的传动装置、冷却机1号风室的冷却风机、熟料拉链机、消防给水泵、中央控制室和主机设备润滑系统。

  此部分可以将ATS与发电机组配合使用作为应急电源使用;或者消防部分使用EPS

2、中央控制室有电脑那些,切换时间怎么把握啊?

  此部分可以使用在线式UPS设备,切换时间是0

我糊涂了。。。切换的断路器在动作的时候肯定会有时间,这样造成整个网络在很短时间里没有停电啊?我糊涂了。。。请大家帮忙啊?不好意思我没有多少分。

手动切换肯定是存在切换时间问题,可是对于自动进行切换的情况下,对于一级供电负荷建议使用UPS,其他二三等级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发电机组或者EPS设备等。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J:
中控室的操作员站和现场PLC都要用UPS电源,在停电前,供电局应该会提前通知吧。

网友K:
控制系统的供电一般是用双电源的,一般一路市电,一路UPS(在线的),要求更高的话可以考虑用双UPS供电,我在的公司(氯碱化工)两个UPS的负荷大概都在30%~40%,在停车时试验,断电1小时仍然有电。而你说的一级负荷在企业一般都是使用双回路供电的,我公司有自己的110KV变电站,进变电站有两路市电,若外部供电出问题在变电站进行倒闸操作,若在公司MCC出问题的时候则在MCC倒闸,时间不会很长,现在的断路器自动切换时间已经很短(主回路需要质量过硬的切换断路器),基本可以满足要求。而像消防泵用电源,可以配备EPS,我公司在事故氯装置中使用。这是我的一点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L:
1、回转窑的辅助传动装置、篦式冷却机的传动装置、冷却机1号风室的冷却风机、熟料拉链机、消防给水泵、中央控制室和主机设备润滑系统。可以使用热后备式的EPS做备用电源,切换时间在5MS以内;

2、中央控制室有电脑那些负载的断电时间不能超过10MS,最好使用在线式EPS、后备式EPS或者UPS来做备用电源

3、接触器的触头的飞跃时间在30M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