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及其应用

楼主(2008-09-23):
电流互感器及其应用
一、关于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是一种特殊变压器,其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所不同的是在变压器的铁芯内,产生交变主磁通是由一次绕组两端所加的交流电压的电流产生。铁芯内的交变主磁通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内感应出相应的二次电动势和二次电流。         由于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绕制于同一个铁芯故被同一交变主磁通所交链,所以在数值上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的电流和匝数积应相等,即I1n1=I2n2,所以I1/I2=n2/n1=KK称为电流互感器的变比。

电流互感器主要用于将电力系统中的高电压大电流按一定比例转换成低电压、小电流,即不管一次侧电流有多大,二次侧(一般)都是5A。供给仪表、仪器、继电器等作为测量,保护用。
二、电流互感器在使用中应注意事项:
、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决不允许开路,在二次侧不能安装熔断器、刀开关。这是因为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绕组匝数远远大于一次侧匝数,在开路的状态下,电流互感器相当于一台升压变压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其电压值可达1000V左右。危及工作人员安全。故在一次侧有电流的情况下,二次侧除了采用相应短接措施外(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近似处于短路状态,故可将K1K2直接短接并接地),不得施工。切记。
、电流互感器安装时,应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的一端(一般是K2)、铁芯、外壳做可靠接地。以预防一、二侧绕组因绝缘损坏,一次侧电压串至二次侧,危及工作人员安全。
、电流互感器安装时,应考虑精度等级。精度高的接测量仪表,精度低的用于保护。选择时应予注意。
、电流互感器安装时,应注意极性(同名端),一次侧的端子为L1L2(或P1P2),一次侧电流由L1流入,由L2流出。而二次侧的端子为K1K2(或S1S2)即二次侧的端子由K1流出,由K2流入。L1K1L2K2为同极性(同名端),不得弄错,否则若接电度表的话,电度表将反转。
、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绕组有单匝和多匝之分,LQG型为单匝。而使用LMZ型(穿心式)时则要注意铭牌上是否有穿心数据,若有则应按要求穿出所需的匝数。注意:穿心匝数是以穿过空心中的根数为准,而不是以外围的匝数计算(否则将误差一匝)。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有一个绕组和二个绕组之分,若有二个绕组的,其中一个绕组为高精度(误差值较小)的一般作为计量使用,另一个则为低精度(误差值较大)一般用于保护。
、电流互感器的联接线必须采用2.5mm2的铜心绝缘线联

网友A:
是电流互感器最详细的介绍,只可惜少了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