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1S PLC能不能同时驱动两个伺服电机

楼主(2008-09-23):
请问三菱FX-1S PLC能不能同时驱动两个伺服电机

楼主: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是要FX1S-XXMT的

网友B:
呵呵;可以,但要选脉冲+方向控制方式;

如果用正转脉冲/反转脉冲方式就只能带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