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8-09-23):
变频器应用的问题

变频器应用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制动电阻的选择,也是读者询问得较多的一个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1)各种资料对于准确计算制动电阻的方法比较一致或接近,但不易计算,尤其是难以得到拖动系统的飞轮力矩(GD2)的数据;(2)各种资料介绍的近似算法的计算结果不大一致,难以适从;(3)按照说明书配置的制动电阻,也会冒烟或烧坏,不知何故?
1 基础知识
1.1 变频调速系统的降速过程
众所周知,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电动机是通过不断地降低频率来减速的。随着频率的下降,同步转速(旋转磁场的转速)也下降,电动机转子的实际转速超过了同步转速,转子绕组因正方向切割磁力线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再生的电能反馈给直流回路,产生泵升电压。
从机械特性上看,通过降低频率而减速的过程如图1所示。
(1) 降速前的工作状态
假设降速前拖动系统的运行频率是f1,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为曲线①;负载为恒转矩性质,阻转矩为TL(为简便起见,假设TL中已包括损耗转矩在内)。
这时,工作点为Q点,电动机的电磁转矩TM与负载转矩TL相平衡:TM=TL。
(2) 拖动系统的降速过程
首先,频率下降为f2,机械特性变为曲线②,由于在频率刚下降的瞬间,拖动系统的转速因惯性而尚未改变,故工作点跳变到曲线②的Q1'点,进入第二象限,电动机处于再生状态,电磁转矩为“-”值,拖动系统的转速延曲线②下降;
当下降到第一象限的Q1"点时,频率又下降为f3,机械特性变为曲线③,工作点跳变到Q2'点,再一次进入第二象限,……。
以此类推。
图1所示的过程是被大大地放大了的,实际每两档频率之间的间隔要小得多。
从以上的降速过程可以看出,每次频率下降时,电动机只有部分时间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如图中阴影部分所示。所以,反馈到直流电路的电压是脉冲式的,这就是被称为“泵升电压”的原因。
1.2 与泵升电压有关的因素
泵升电压的大小取决于转子绕组(鼠笼条)正方向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具体地说,这取决于当频率(从而同步转速)下降时,转子能否及时地跟随频率一起下降。从机械特性上看,则取决于每次频率变换时转折点的位置,如图中之Q1"、Q2"、Q3"……。
但变频器在频率下降过程中,每两档频率之间的差是恒定的,因此泵升电压的大小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
(1) 拖动系统的飞轮力矩GD2
飞轮力矩大,则拖动系统的实际转速将因惯性大而下降得比较缓慢,频率变换时转折点的位置将左移,使泵升电压增大。
(2)降速时间tB
降速时间越短,则频率下降越快,拖动系统的实际转速还没来得及下降多少,给定频率却又下降了,结果,频率变换时转折点的位置也左移,使泵升电压增大。
在实际工作中,降速的快慢可以看成是一个和惯性大小相关的相对概念。例如,降速时间预置为10s,对于一个惯性较大的系统来说,可能是太快了;但在惯性较小的系统中,则显然是太慢了。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则降速快慢与泵升电压的关系如图2所示:如预置的降速时间较长,如图中(a)所示,则频率变换时转折点的位置右移,如图中(b)所示。其结果是泵升电压较小,达不到直流电压的上限值,如图中(c)所示。反之,如预置的降速时间较短,如图中(d)那样,则频率变换时转折点的位置左移,如图中(e)所示。其结果是泵升电压增大,超过了直流电压的上限值,如图中(f)所示。
1.3 损耗转矩
拖动系统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损失,如磨擦损失、通风损失等等,这些损失构成的损耗转矩将帮助拖动系统降速。从能量的观点讲,这些损失要消耗功率,在电动机处于再生状态时,消耗的是再生功率,从而抑制泵升电压的增加。据一般估计,损耗转矩约为电动机额定转矩的20%。也就是说,损失功率能产生约20%TMN(电动机的额定转矩)的制动转矩。当系统的惯性很小或降速时间很长时,整个降速过程都是在电动机状态下进行,如图3中(b)所示。因此,泵升电压为0,直流电压稳定在额定值UDN。图中(d)所示是直流电压的测试点。

2 制动电阻的准确计算
2.1 准确计算制动电阻的依据
(1) 拖动系统对降速过程的要求
(a)预置的降速时间 (b)降速过程
(c)泵升电压为0 (d)电路的测试点
td─转速从n1降至n2所需的时间,s;
TL'─负载阻转矩的折算值,N•m。
(2) 制动电阻的计算值
在计算制动电阻时,TB中应把损耗转矩(20%TMN)减去。根 (3)
式中:RB─制动电阻的计算值,Ω;
UDH─直流回路电压的允许上限值,V;
TMN─电动机的额定转矩,N•m。
在计算式(3)时,需要说明的是:
① 关于直流电压的上限值UDH
在三相线电压为380V的情况下,根据国家对电压波动上限值的规定,有:
UDH≥380×√2×1.2=645V
但大多数变频器中,对于制动单元的动作电压,均取UDH=700V。
② 关于降速前的电动机转速nM1
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nM1常常是变化的,是不大可能确定的。在实际计算中,可以用电动机的额定转速nMN代入。

3 制动电阻的近似计算
上面介绍的计算制动电阻的方法虽然比较准确,但也相当麻烦。从实际应用角度看,必要性也不大。因此,许多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上给出了一些近似计算的方法,也有的直接提供了供用户选用的制动电阻的规格。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近似计算法。
3.1 近似计算方法
笔者搜集到的较有代表性的近似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方法1 (见于VLT5000变频器(丹麦丹佛斯)说明书) (4)
式中:PMN─电动机的额定容量;常数“478801”是按UDH=850V计算而确定的,如要减小UDH值,可按比例减小。
根据式(4)计算结果选用制动电阻时,所得制动转矩TB为:
TB≈1.6PMN (5)
方法2 (见于明电VT230S变频器(日本)说明书) (6)
式中:常数“593”是针对400V级别变频器的;TB是所需要的制动转矩。
方法3 (根据各说明书提供的数据统计而得)
当通过制动电阻的电流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50%时,所得到的制动转矩约等于电动机的额定转矩,归纳如下: (7)
(8)
则TB≈TMN (9)
3.2 制动电阻的取值范围
各变频器生产厂家为了减少制动电阻的阻值档次,常常对若干种不同容量的电动机提供相同阻值的制动电阻。因此,在制动过程中所得到的制动转矩的差异是较大的。
(1) 制动转矩的取值范围
TB=(0.8~2.0)TMN (10)
(2) 制动电阻的取值范围 (11)
由此也可看出,制动电阻的大小是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动的。
γB值的取值大致如图6中(b)所示,这实际上是图5所示的电阻温升曲线的倒置。由图可以看出:
① 如降速时间tB<0.3

网友A:
详细介绍了变频器在降速时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B:
关于制动电阻的选择,我一般要放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