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之接触器篇

楼主(2008-09-23):
电工基础之接触器篇
定义
接触器     在正常条件下可以接通,通过和断开电流的非手动开闭的电器;只具有一个停止位置,通常使用于频繁操作。
主触头     接触器主电路中,闭合位置通过主电路电流的触头。
辅助触头   接触器辅助电路中,由接触器操作的触头。
分断能力   在指定的条件下接触器能断开的最大电流值。
接通能力   在指定的条件下接触器能接通的最大电流值。
额定电流   由制造厂确定的接触器通过的稳态电流值。
约定发热电流   8小时工作制下在规定条件下试验时,各部件的温升不超过极限值时能通过的最大电流。
短时耐受电流   在指定的条件下接触器闭合位置时,能通过的最大电流。
周围空气温度   接触器工作位置周围空气的温度。
额定工作电压   由制造厂确定的接触器长期工作电压。
额定绝缘电压   按照绝缘强度试验而确定的电压值。
电气间隙       两个导电部件间的最短直线距离。
爬电距离       两个导电部件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
极数           接触器可分为单极,两极,三极,四极。
极阻抗         在额定工作条件下输入端子到输出端子的总阻抗。
闭合时间       从线圈通电到主触头闭合的时间。
分断时间       从线圈断电到主触头断开的时间。(含触头断开时间和燃弧时间两部分)
负载系数       也叫做工作制,工作时间与工作时间加间歇时间的比值。
飞弧距离       由制造厂确定的开断负载电流时电弧逸出接触器本体的距离。
                         使用类别
交流接触器
AC1     接通分断无感或微感负载。
AC2     接通分断2.5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功率因数0.65。
AC3     接通6倍的额定电流,分断额定电流;功率因数0.65。
AC4     接通分断6倍的额定电流,功率因数0.65。
AC11    控制交流电磁铁
直流接触器
DC1     无感或微感负载。
DC3     接通分断2.5倍的额定电流。
DC5     接通分断2.5倍的额定电流,L/R≤ 7.5 ms 。

DC11    控制直流电磁铁
                       接触器的选择和使用
主回路
按照使用类别,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操作频率,环境温度和期望的寿命来选择接触器。
AC1     阻性负载  (cosφ≥0.95)
触头的并联使用  触头并联使用可以增加通过的电流,增加的倍数按照下列K值计算
    两极并联         K=1.6
    三极并联         K=2.2
    四极并联         K=2.8
AC2     接通分断2.5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功率因数0.65。例如滑环电动机等等负载。
AC3     例如鼠笼电动机长期工作制中启动-运转-停止。
AC4     重载负荷例如鼠笼电动机频繁启动,反接制动,反向,点动等等工况。此工况对接触器要求最严格应该使用按照此工况设计的接触器或降低容量使用。
AC11    控制一般的交流电磁铁。起重电磁铁应该按照AC4选择接触器。
照明    白炽灯电路的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15倍,按照接触器接通能力的电流值选择接触器(要留有一定的余量)。
        放电灯电路的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15-20倍,按照接触器接通能力的电流值选择接触器(要留有一定的余量)。
功率因数补偿
        应该使用专用的接触器。一般接触器按照Kavr值的2.5倍选择接触器。

DC1     无感或微感负载即阻性负载 。   L/R≤ 1 ms  非常小的时间常数。
DC3     并激电动机启动,反接制动,点动。L/R≤ 2ms。较大的时间常数。
DC5     串激电动机启动,反接制动,点动。L/R≤ 7.5 ms 。很大的时间常数。
DC11    控制直流电磁铁。

控制回路
按照控制回路电源选择相应控制方式的接触器。例如直流电源选择直流操作的接触器,交流电源有
不同电压等级等等。

网友A:
接触器是电气控制上最常用的器件。

网友B:
不错的贴子,支持了. ...

网友C:
这么多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