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常用仪表的使用

楼主(2008-09-23):
电工常用仪表的使用

 第一节 电工仪表概述
电工仪表是用于测量电压、电流、电能、电功率等电量和电阻、电感、电容等电路参数的仪表,在电气设备安全、经济、合理运行的监测与故障检修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电工仪表的结构性能及使用方法会影响电工测量的精确度,电工必须能合理选用电工仪表,而且要了解常用电工仪表的基本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一、电工仪表的分类及符号
常用电工仪表有:直读指示仪表,它把电量直接转换成指针偏转角,如指针式万用表;比较仪表,它与标准器比较,并读取二者比值,如直流电桥;图示仪表,它显示二个相关量的变化关系,如示波器;数字仪表,它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直接显示,如数字万用表。常用电工仪表按其结构特点及工作原理分类:有磁电式、电磁式、电动式、感应式、整流式、静电式和数字式等。
为了表示常用电工仪表的技术性能,在电工仪表的表盘上有许多符号,如被测量单位的符号、工作原理符号、电流种类符号、准确度等级符号、工作位置符号和绝缘强度符号等,各符号表示的内容见表3-1。
如图3-1为1T1-A型交流电流表,其表盘左下角符号:1为电流种类符号,~为交流;2是仪表工作原理符号,图示符号为电磁式;3为防外磁场等级符号,为Ⅲ级;4是绝缘强度等级符号,仪表绝缘可经受2KV1min耐压试验;5表示B组仪表;6为工作位置符号,⊥表示盘面应位于垂直方向;7是仪表准确度等级1.5 。

表3-1  几种常用电工仪表的符号
  类别   符号      名    称         类别      符号     名    称

  测量单  A        安培             工作原            磁电式仪表

位符号    mA      毫安            理符号              电磁式仪表

          V        伏特                                   电动式仪表

          mV      毫伏                                整流式仪表

          W       瓦特              电流种              直流

         Cosφ     功率因数         类符号                交流

  准确度  1.5                                          直流和交流

网友A:
这么厉害,电工仪表就弄这么一大套

网友B:
电工仪表还有很多,这是最基本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