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级电工评级考试复习题

楼主(2008-09-23):
中、高级电工评级考试复习题
(内部学习用)
1.基尔霍夫第一定律是表明流过任一节点的电流代数和为零。
2.当变压器负载运行时,二次侧电压随负载电流的增大而升高。
3.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性能主要是指当负载的功率因数一定时,二次侧电压与时间的关系。
4.PLC在执行程序时,按顺序从第一步开始周期性扫描到END指令为止。
5.同步电动机即可作发电机运行,也可作电动机运行。
6.无论是单相全控还是半控桥式整流电路,带电阻负载时,其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相同。
7.在梯形图中,各元器件的常开、常闭触点使用次数不受限制。
8.在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中,线电压是指相线之间的电压。
9.三相变压器并联运行,要求并联运行的三相变压器的联结组别必须相同否则不能并联运行。
10..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压突然降低为原来电压的80%的瞬间 ,转差率维持不变,其电磁转矩会减小到原来电磁转矩的64%。
11.接触器检修后由于灭弧装置的损坏,该接触器将不能使用。
12.低压断路器中的电磁脱扣承担过流保护作用。
13.可编程控制器一般由CPU、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电源、及编程器五部分组成。
14.选用时间继电器应注意:1).根据系统的延时范围选用适当的系列和类型;2).根据控制电路的功能特点选用相应的延时方式;3).根据控制电压选择线圈的电压等级
15.变压器负载运行时的外特性是指当负载的功率因数一定时,二次侧电压与负载电流的关系。
16.多速电动机通常采用改变定子绕组的接法来改变极对数,从而改变电动机的转速。
17.交流接触器在检修时发现短路环损坏,该接触器不能继续使用。
18.带电作业绝缘工具的电气试验周期是半年一次。
19.中性点、零点、中性线、零线的含义分述如下:
(1)中性点是指发电机或变压器的三相电源绕组连成星形时三相绕组的公共点。
(2)零点是指接地的中性点。
(3)中性线是指从中性点引出的导线。
(4)零线是指从零点引出的导线。
20.正确使用高压验电器正确使用方法如下:
(1)验电器的作用是验证电气设备或线路等是否有电压。
(2)验电器的额定电压必须与被验设备的电压等级相适应。
(3)验电器使用前必须在带电设备上试验,以检查验电器是否完好。
(4)对必须接地的指示验电器在末端接地。
(5)进行验电时必须带绝缘手套,并设立监护人
21.高压断路器灭弧室的作用是熄灭电弧。灭弧方式种类:一、纵吹、横吹。二、纵横吹。
23.线路中功率因数低,会引起电源设备的容量不能充分利用和输电线路功率损耗增大的问题。
24.在负载对称的情况下,无论哪种联结方法,总功率都是相同的 。
25.欠压保护:在电动机正常运行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电源电压过分降低 当下降到额定电压的85%以下时 ,将导致电动机的转速明显下降,甚至被迫停转;导致一些电器释放,使控制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可能造成事故。为此,需要在电源电压降到一定的允许值以下时,采取措施迅速将电源切断,这种保护就叫欠压保护。
26.失压保护:在设备正常工作时,由于偶然原因可能突然停电,设备也因而停车。为了防止电源电压恢复时,电动机自行启动造成事故,而采用的保护措施就叫失压或零压保护。
27.保护接地:在三相三线制的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电网,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或框架与大地可靠地连接起来就叫保护接地。
28.重复接地:在采取保护接零时,除了中性点接地以外,还必须在零线上一处或几处进行接地,就叫重复接地。
29.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频率、最大值、初相位。
30.电工随身携带的工具主要包括钢丝钳、螺丝刀、电工刀、试电笔和活扳手等。
31.常用的电机轴承润滑脂有钙基润滑脂、钠基润滑脂、钙钠混合基润滑脂、铝基润滑脂及二硫化钼润滑脂。
32.评价调速性能的技术指标为调速范围、调速的平滑性、转差率、及调速的经济性四个指标。
33.低压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应不得低于0.5兆欧。
34.一台四极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源频率为50赫,转差率为6%,其同步转速为1500转/分转子转速为1410转/分。
35.对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采用Y-△降压启动方式。在启动时,定子绕组应接成 Y 形,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 220 伏,在正常运行时,定子绕组应接成 △ 形,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为 380 伏。
36.三相绕组式异式电动机常用的启动方法有转子绕组串接电阻启动和转子绕组串接频敏变阻器启动 两种。其主要优点是减小启动电流和提高启动转矩,从而改善了启动性能。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式有:变极调速 、 变频调速及改变转差率调速三种。
.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外壳保护接地线的接地电阻应小于4Ω 。
. 伺服电动机有交流伺服电动机和直流伺服电动机两种类型。其作用是将电信号变换成机械位移量
. 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是:在整定电流下,热元件长期不动作;当热态开始,在20分钟内动作;电流增加到整定电流的1.5位时,从热态开始,在2分钟内动作;而从冷态开始,通过6倍的整定电流时,则需在5秒钟以上才动作。
. 压力继电器主要是由膜片、支柱、微动开关及调节螺母四部分组成。其主要用途是控制水、油及气体的压力 。
.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采用降压启动的方法有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Y-△降压启动、自耦变压器 降低启动及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等方法。
. 电击伤人的程度取决于流过人体电流的大小、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的途径、电流频率及触电者本身电阻的大小 。
. 交流接触器除了具有接通或断开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功能外,还兼可以实现欠压或失压保护
. 整流电路带电容滤波后,带负载能力较差,输出电压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 用电流表测量电路中电流时,应将电流表串接于电路中。有人在测量一个负载上的电流时,不慎将电流表与负载并联,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设负载电阻很大。
答:电流表的内阻是很小的,如果误将电流表与负载并联,电路的等效负载电阻应是电流表内阻与负载电阻并联。由于电流表内阻小,并联后的等效电阻数值很小,使回路中电流增大,远远大于负载的正常电流,此电流几乎全部从电流表上流过,完全可能超过电流表最大量程许多倍,造成电流表损坏。另外,由于电路中电流很大,电源设备也有可能因超负荷而出现故障。
47.不对称负载作星形联接时, 为什么必须接有中线?
答:中线的作用是保证不对称负载的相电压对称。如果负载作星形连接而又没有中线,当负载不对称时,各相负载两端相电压的大小,由负载阻抗的大小而定。有的相电压可能高于负载的额定电压,有的相电压又可能低于负载的额定电压,造成负载无法正常工作,严重时甚至造成损坏。因此负载不对称时,必须保证中线的可靠连接。
48.使用手电钻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使用手电钻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手电钻不能在易燃易爆的场合使用;2应根据孔径的大小选用合适规格的手电钻,防止因电机过载所造成的损坏;3手电钻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接上电源后,先用试电笔检测外壳是否带电,确定无误后方可使用;4钻孔前,先让手电钻空转几次,观察其转动是否正常;5经常保持手电钻的清洁,及时更换电刷,延长使用寿命。
.简述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
答:其工作原理如下:当在电动机的对称三相定子绕组内通入三相对称交变电流后,在定子内的空间产生旋转磁场。设施转磁场按顺时针方向旋转,转子与旋转磁场之间就有了相对运动,转子导线切割磁力线,而产生感应电动势。由于磁场是沿顺时针方向旋转,相当于磁场不动,转子导体以逆时针方向运动切割磁力线。根据右手定则可判定出感应电动势的方向。因为转子导体是闭合的,所以,在感应电动势的作用下,转子导体内就有感应电流流过,即转子电流。转子电流在旋转磁场中与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磁力,其方向用左手定则判定。电磁力对转轴形成一个转矩,称为电磁转矩,其方向与旋转磁场方向一致。推动着转子顺着旋转磁场的方向转动起来。如果电动机轴上加机械负载,电动机就将输出机械能。由电动机定子绕组输入电能,通过电磁感应将电能传递给转子,转换为机械能输出,这就是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50.使用电刷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使用电刷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同一台电机应使用同一型号的电刷。2、一般当电刷磨损到1/3高度时要更换新电刷。每次更换电刷时,应同时更换电机上全部电刷。3、更换电刷时,要用0号或00号砂布沿电机转动方向研磨电刷,使电刷与换向器或集流环相吻合,其接触面积应达到80%~90%。4、电刷与刷握框配合适当,活动自如,不易过紧或过松。5、更换电刷后应及时调整电刷弹簧的压力,使每个电刷的压力基

网友A(2009-08-28):
试说明接地电网不宜采用保护接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