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次响应指令(OSR) 地址位的用法

楼主(2008-09-23):
    谁知道一次响应指令OSR的地址位是干什么用的,OSR指令后面不是还有一个寻址位吗

网友A(2009-02-07):
存储最近一次的梯级条件,

网友B(2009-05-01):
OSR指令的状态位是什么,请指点

网友C(2009-08-24):
用B...就可以,如B3:0/0

网友D:
同意三楼,相当于中间继电器。

网友E(2014-01-03):
能不能举例说说的啊,求高手帮助!

网友F(2016-09-24):
用于存储前面梯级的条件(即是逻辑运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