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与接零

楼主(2008-09-23):
我的一个同事说,以前他的场子里进了一台设备,还没开始用,在焊接时,结果电机全冒烟了,经人检查是接地线没接好(不知是设备接地线还是焊机接地线)有哪位高手可以解释其中的原因啊,谢谢了!!

网友A:
设备和焊机都要可靠接地,而且接地要独立,不要串接,串接容易产生回路.

楼主说的原因可能是设备与焊机接地串接了.

网友B(2009-04-21):
电焊机的接地经过电机接地。电焊机的大电流经过电机,绕组后绕环。

网友C:
是电焊机的地没接好而造成。

网友D(2009-06-04):
可能是焊机的接地把线借用了其它设备的接地线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的接地经过电机接地。电焊机的大电流经过电机,绕组后绕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