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可以短路吗?

楼主(2008-09-23):
说明:
TA、TB、TC电流互感器
PA        交流电流表
SA        转换开关
1、当SA在A时,电流表显示A相电流,B相、C相通过开关各自短路;
2、当SA在B时,电流表显示B相电流,C相、A相通过开关各自短路;
3、当SA在C时,电流表显示C相电流,A相、B相通过开关各自短路;
请大家讨论问题:
1、电流互感器在使用时,可以短路吗?有何影响?
2、在三相四线制电路中,零线N可能存在电流,这样三个电流互感器产生电流的代数和应该不等于零,
这样电流表PA的公共线是不是有影响呢?

楼主:
为什么显示已结贴呢?

网友A:
可以  。但不能开路 它相当于  生压  变压器。开路电压 会过高。导致 二次 回路  过压 烧毁 元件

网友B:
PT不能开路,CT不能短路

网友C:
3楼的说反了.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网友E(2010-04-29):
我也认为CT可以短路

网友F:
TO:3楼的7楼的不要误人子弟啊!
PT是电压互感器,CT是电流互感器。  CT二次则不能开路,PT二次则不能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关于PT不能开路,CT不能短路

网友H:
PT是电压互感器,CT是电流互感器。 CT二次则不能开路,PT二次则不能短路

这个 才是对的!!

网友I:
没看见过电流表用转换开关的!但理论是可以的,前提需要一个特殊的转换开关!小弟不才没看见过这样的转换开关!呵呵

网友J:
楼上的,这种开关有,但不是很可靠。经常用触点容易烧,也省不了什么!

网友J:
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检修有专门的短路片。

网友K(2012-06-02):
对:0763关于楼上的,这种开关有,但不是很可靠。经常用触点容易烧,也省不了什么!内容的回复:

这种开关经常用。外观和普通的一样。不知楼上为何说老是烧。电流互感器的电流都不大于5安的。我们用了很多没见过烧的。CT不能长时间开路。几分钟还是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