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

楼主(2008-09-23):
大家好,今天我在接线时,忽然想起了一个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再有漏电保护装置的场所接线时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我厂的零线是直接接地的,再接三相三线漏电保护器时,如果再接个单相电的用电器,零线直接接起来,则漏电保护器就会跳,为什么呢,请高手们为我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对地有漏电子,肯定会跳,最好是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

网友B:
要用带零线的那种漏电保护器,才能接单相用电器

网友C:
要用带零线的那种漏电保护器,才能接单相用电器,在保护器内有一个零序互感器,电流有进有出,感应出的电流为零,当你接

一相时,就会跳

网友D:
当然是用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器了

网友E:
流入的电流与流出的电流差30MA时,就会跳保护

网友F(2009-07-31):
要用带零线的那种漏电保护器,才能接单相用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