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否确定这样的招标要求?

楼主(2008-09-23):
单位是一个正在兴建的冶金单位,按照设计单位给我发来的图纸,从高压系统到低压系统,共有17个电气施工区。

我的想法是:不能让电缆在中间有接头。即:从电源到设备之间的电缆,不能存有接头。

设计院给我发来的17套电气方面的图纸中,每套图纸都带有“电缆表册”。在“电缆表册”中,详细的标明了每台设备所使用的电缆型号、电缆长度,电缆起点位置,电缆终点位置以及每条电缆所带的设备位号。

我是否可以向中标单位提出如下要求:
1、每个电缆磙子只能装有一种型号的电缆。
2、各型电缆,按工区发货。每个工区发来的各型电缆,需在电缆磙子上用油漆注明该型电缆的总长度,以及该型电缆使用到各个设备上的设备位号,电缆型号,电缆长度,电缆起点位置,电缆终点位置(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使得电缆厂来的成磙电缆,完全用到设备上,比如某型电缆,我需要1580M,电缆厂可能会给我提供两滚电缆,分别是1000M和580M。这样有可能会造成有一台设备会有接头了。另外的目的,当然是想偷点懒了O(∩_∩)O)
3、严禁一台设备所需电缆,出现于两个电缆磙子上。

目前,我也只能想到这些了。恳请各位好心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下,在招标时候,我还应该注意点什么?
再次对帮助过的朋友,表示感谢。

网友A:
我也帮人搞过工程。第一个问题可以。第二个问题就难了,电缆本身标有长度,这个会有注明的,但要中标单位标明该型电缆使用到各个设备上的设备位号,电缆型号,电缆长度,电缆起点位置,电缆终点位置这点很难做到。一般电缆都是直接从厂方订购的,厂方是根据你所订的电缆来给你以货,不可能帮你分得清清楚楚。再说电缆设计长度总会有差别的,分好的电缆长度不够就麻烦了,电缆一般不可以接的,特别是大平方的电缆。第三个问题保护零线肯定要用小一半的线,不可能两种载流面不同的线卷在同一个电缆磙子上。

网友B:
可以作为一个技术补充协定。

网友C:
我也觉得第二个问题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帮人搞过工程。第一个问题可以。第二个问题就难了,电缆本身标有长度,这个会有注明的,但要中标单位标明该型电缆使用到各个设备上的设备位号,电缆型号,电缆长度,电缆起点位置,电缆终点位置这点很难做到。一般电缆都是直接从厂方订购的,厂方是根据你所订的电缆来给你以货,不可能帮你分得清清楚楚。再说电缆设计长度总会有差别的,分好的电缆长度不够就麻烦了,电缆一般不可以接的,特别是大平方的电缆。第三个问题保护零线肯定要用小一半的线,不可能两种载流面不同的线卷在同一个电缆磙子上。

谢谢朋友的热心帮助。

第二个问题,其实我的意思,并不是让中标的厂家把电缆分段。因为同一型号的电缆有很多的,中标的厂家经过累加算出该型电缆的长度,然后滚装。我是想让厂家在电缆磙子上注明一下:电缆的总长、以及分配到各个设备位号和到这个设备的电缆长度而已。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不想让电缆中间有接头是吧!那电缆是你们买吗?是不是包工不包料,如果要是的话那施工单位肯定不会给你做接头

他不闲费事啊!除非他脑子坏了,要是全包的话只要在合同中注明不准有接头不就行了嘛。订购电缆的时候厂家每盘电缆的长度是按照

客户要求来做的这也是必须提供的数据,至于位号一些其它数据满可以电缆到家后自行贴上去这样更方便些,不知道你们选择的电缆是哪家的

我觉得江苏宝胜电缆还是不错的质量没的说,不知道大家都用哪家的电缆。

网友E:
公司简介:

上海瑞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变频节能技术、贸易、服务的专业公司,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充分为客户考虑的原则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产品选型、产品的售前、售后服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现我公司成功的与世界各地的变频产品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凭着自身的努力和坚持为客户服务的方针,我们将做的更好、更强!

      我司主要产品:国外各种变频器、PLC等现代工业控制产品;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均通过 ISO9001-2000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您将得到最优越的服务和最质优价廉的产品。

    站: http://shruifu.b2b.youboy.com/

        http://www.shruifu.com.cn/

联系方式: T021-67723023   13818569113

   F021-67723023

Q     Q:  43796301

     箱:shruifu@163.com

     址:上海仓桥工业区威氏工业园玉秀路3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不想让电缆中间有接头是吧!那电缆是你们买吗?是不是包工不包料,如果要是的话那施工单位肯定不会给你做接头

他不闲费事啊!除非他脑子坏了,要是全包的话只要在合同中注明不准有接头不就行了嘛。订购电缆的时候厂家每盘电缆的长度是按照

客户要求来做的这也是必须提供的数据,至于位号一些其它数据满可以电缆到家后自行贴上去这样更方便些,不知道你们选择的电缆是哪家的

我觉得江苏宝胜电缆还是不错的质量没的说,不知道大家都用哪家的电缆。

谢谢朋友的帮忙了。

我让中标的电缆厂贴那些数据,主要目的也是想偷个懒。。。

网友F:
1、每个电缆磙子只能装有一种型号的电缆。

这个问题可以提,但是这对于中标公司来说,这不算问题,如果是正规单位你不提他也会做到的.

2.每个工区发来的各型电缆,需在电缆磙子上用油漆注明该型电缆的总长度,以及该型电缆使用到各个设备上的设备位号,电缆型号,电缆长度,电缆起点位置,电缆终点位置。

正规的电缆长度在电线上是有长度标识的,不用特殊标注.只要电缆型号合理,它就可以随便用电缆合适的场合,也没有必要标明起点与终点位置.

3.严禁一台设备所需电缆,出现于两个电缆磙子上

只要型号合理长度够用(长度够用是指中间没短接)就可以用,不用非要规定不能出现在两个电缆磙子上.

以上我只是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每个电缆磙子只能装有一种型号的电缆。

这个问题可以提,但是这对于中标公司来说,这不算问题,如果是正规单位你不提他也会做到的.

2.每个工区发来的各型电缆,需在电缆磙子上用油漆注明该型电缆的总长度,以及该型电缆使用到各个设备上的设备位号,电缆型号,电缆长度,电缆起点位置,电缆终点位置。

正规的电缆长度在电线上是有长度标识的,不用特殊标注.只要电缆型号合理,它就可以随便用电缆合适的场合,也没有必要标明起点与终点位置.

3.严禁一台设备所需电缆,出现于两个电缆磙子上

只要型号合理长度够用(长度够用是指中间没短接)就可以用,不用非要规定不能出现在两个电缆磙子上.

以上我只是建议!

非常感谢lingchangzhi朋友的热心回复。对于第二条,我的主要目的是想偷点懒。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G:
我们单位也在扩建,第二点太难了,设计一般是有余量的,再说了,设计的一定都十分准确吗,这在实际施工时是很难的。我们深有体会的。

多一点没事,少了就麻烦了。

我感觉第二点不是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单位也在扩建,第二点太难了,设计一般是有余量的,再说了,设计的一定都十分准确吗,这在实际施工时是很难的。我们深有体会的。

多一点没事,少了就麻烦了。

我感觉第二点不是很有必要。

谢谢朋友的热心指点

网友H:
正规的施工单位一般都会在电缆挂标排的,上面写有电缆型号和起点终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