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深井潜水泵变频运行屡烧电机的原因?

楼主(2008-09-23):
我单位有一台深井潜水泵,92kw,配的110kw变频器,下井深度有140米,总是运行5个月左右电机烧坏,经检查电机都是绝缘损坏,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加输出电抗器,调低载波频率

网友B:
为什么要使用变频呢

网友C:
是不是 电源电压太低啊

网友C:
电机运行时你应该测测电源电压

网友D:
你的最小频率是多少,太低了容易烧电机

网友E:
       调低载波频率, 宿线.地安装.线.过50米. 下井深度有140米大.

网友F:
我做过一个160米55KW的,运行20-50HZ 经常报警后来改40-50HZ运行已经用了2年没有问题......深井泵维修十分麻烦呀...

网友G:
问题应该是低频运行,电机发热过大,长期运行绝缘损坏比较厉害的,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H(2009-07-30):
太麻烦了一个月烧了两个我用的是15-50.HZ。

网友I:
希望楼主照8楼得改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也面临这个问题。

井深一百四十米是不是电缆太长了。

网友J:
变频器和负载距离太长了,应该加电抗器

网友K:
变频器和负载距离太长了,应该加在输出端电抗器 降低谐波

网友L:
同意14楼的应该加在输出端电抗器 降低谐波

网友M:
好变频-三晶造 www.sajbp.com

网友N:
朋友们,9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深井泵和普通电机不一样,在低频率的情况下,水泵的转速低,离心力不够出水就小的多,深井泵大部分都是Y接法,低速的时候电流大的很,长时间运行,绝缘老化电机就烧了,,,你可以用电流表观察一下电机的电流变化吗、、有的朋友说电源线太长,不能超过50M,那140M的深度那我从不可能把水泵掉到50M的地方吧,那不是屁话吗,,加电抗器是正确的,可以很好的减低谐波,在说了深井泵电源线本来就配的比较大,

你把频率跳到40HZ以上是对的

本人专修,变压器,深井泵,电动机。软起,变频柜设计安装。有讨论的问题可以联系13993637993

网友O:
加装电抗器是正确的 加完后可以提高变频器输出电压来解决线长问题

网友P(2012-01-27):
朋友们,9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深井泵和普通电机不一样,在低频率的情况下,水泵的转速低,离心力不够出水就小的多,深井泵大部分都是Y接法,低速的时候电流大的很,长时间运行,绝缘老化电机就烧了,,,你可以用电流表观察一下电机的电流变化吗、、有的朋友说电源线太长,不能超过50M,那140M的深度那我从不可能把水泵掉到50M的地方吧,那不是屁话吗,,加电抗器是正确的,可以很好的减低谐波,在说了深井泵电源线本来就配的比较大, 你把频率跳到40HZ以上是对的

网友Q:
 线路中产生的共模过电压造成的绝缘击穿,建议工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