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台达HMI和EH2 plc及omron plc之间的数据处理

楼主(2008-09-23):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使用一台台达的HMI同时和一个EH2 PLC 和一个基于OMRON平台的控制器(可看作是OMRONPLC)连接使用,在此过程中,EH2 想读取OMRON中的数据来处理,请问该如何实现,谢谢!是不是需要通过HMI转一下才可以处理?比如,要将ORMON中D100的内容读取到EH2的D100中,该怎实现呢,有例子更好!!

网友A:
实现方法有两种:

1.使用HMI读取OMRON PLC的装置内容,然后再写入台达PLC的响应装置

2.使用台达PLC的通讯指令直接OMRON的相关装置

不过两种方法都不太容易,必须要对OMRON的HOST LINK协议比较熟悉。

网友B:
能不能用屏读欧姆龙的DM的数据,然后将数据存入屏的$,然后用屏中的宏指令将$传送到台达PLC的D中呢?

网友A:
如楼上所说,就是两种方法中的第一种!

实现方法有两种:

1.使用HMI读取OMRON PLC的装置内容,然后再写入台达PLC的响应装置

2.使用台达PLC的通讯指令直接OMRON的相关装置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是不是用HMI中的CLOCK宏呢,学习中,请多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