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变频电机的电流

楼主(2008-09-23):
采取怎样的措施

在变频器进线上通过互感器测电流?

网友A:
长沙市德浦科技有限公司

0731-6667843

长沙市芙蓉南路BOBO天下城4-3013

长沙市德浦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科研开发和工程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电气自动化、专业代理全球知名品牌产品,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在产品销售、工程项目承接和改造、系统设计和开发方面能与贵司开展多方合作,为贵公司提高工艺,节省成本。以下是我司代理和经销产品的部分明细,如您有任何需求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全力为您服务:

  公司主要经营品牌产品

  1. 法国施耐德Schneider全系列产品:
  Telemecanique品牌的系列产品
  LC*-D,LC*-F,LC*-K接触器,LR热继电器,EOCR电子过流继电器,CA控继制,TesysU,GV电器马达保护开关,RE时间继电器,RM4控制继电器,BXK计数器,RXL中间继电器,XB2,XB4,XB6按钮指示灯,XAL按钮盒,XVB,XVM信号灯,K1,K2凸轮开关,XCE,XCK,XCM限位开关,XS,XSA接近开关,XML压力开关,XUB,XUM,XUK,XUX光电开关,ATV01,ATV11,ATV31,ATV61,ATV71,ATV38,ATV58,ATV68变频器,ATS01,ATS48软启,Logic,Twido,Micro小型PLC,ModiconQuantum,Premium,Momentum大型可编程,HMI人机见面,机柜。OSMC32N,SmartNSC,CompactNSC机器保护断路器;
  MerlinGerin品牌的系列产品
  小型断路器:C65N,NC100,EA9,安家AJ,C32H-DC,漏电DPN,Vigi,浪涌PRD,PR,ST,控制CT,TL,配电箱XSM,XSA
  塑壳断路器:NS,NSC,NSD,负荷开关NS-NA,INS,熔断器开关OPUS,ATS双电源系统。框架断路器:MT,MW。

  2. 日本欧姆龙OMRON全系列产品:
  电子元件:E3JK,E3X,E3T,E3S,E3L等系列光电开关,EE,E2CY,E2C,E2E,E2J,E2K,E2R等系列接近开关,行程开关,Z,V,VX,D2VW,K,SS,D2JW等系列微动开关,61F,E7A,E7B,E7M等系列液位开关,D4C,D4CC,WL,D4B,D4A等系列限位开关,MY,LY,MK,MKK,MM,MML,G2R,G7J,G7L,G4Q,G9B,G7S,G9S等系列继电器,E5AK,E5AX,E5XWT,E5AS,E5C2,E5L,E5LD,E5LC等系列温控器,H7CL,H7CR,H7BR,H7AN,H7CN,H8GP,H7HP,H7E,H8PS,H8PR等系列计数器,计时器旋转编码器,变频器,传感器,FA软件,FRID系统,连接座,ID系统,光电素子;
  可编程产品(CPM1A,CPM2A,CQM1,CQM1H,C200H,CJ1W,CPH1,NT触摸屏)

  3. 德国魏德米勒全系列产品:
  接线揣子:SAK,W,Z,I,MK/BK等系列,及专用工具,印刷电路板接线端子,接插件,过压保护产品,重载接插件,总线接口,接线盒及继电器,光电合器,PLC接口,变送器,过压保护产品,电源等各种电子产品。
  4. 德国西门子SIEMENS产品:
  变频器:G110,MM4(6SE6410,6SE6420,6SE6430,6SE6440),6SE70工程型等系列
  自动化产品:S7-200,S7-300,S7-400系列PLC;LOGO小型控制器,HMI人机界面
  低压配电产品:3WL,3WN6系列框架断路器,3VF,3VL,3VT系列塑壳断路器。3RT,3TF,3TB,3RT系列接触器。3RV,3VU系列马达断路器,3RH,3TH系列中间继电器,3RU,3UA系列热继电器。3RW系列软启动器,3SB系列按钮指示灯,3RG系列光电开关,3SE系列行程开关,5SX,5SP,5SY,5SJ,5SM,5SU系列小型断路器。

  5. ABB公司全系列产品:
  工控产品:A,BC,B系列接触器,T,TA系列热继电器,MS116,MS325系列电动机起动器,K系列
  中间继电器,按钮指示灯系列,PSS,PSD,PST系列软启动,ENTRELEC系列接线端子。
  配电产品:小型断路器:S250S,S260,S270,S280,S290,S500,S900N,漏电GS250S,GS260,DS250,DS260,DS9
  F360,浪涌保护OVR,避雷器OPR,隔离开关E230,E200,配电箱ACM,ACP,ACF,SDB。
  塑壳断路器:S1,S2,S3,S4,S5,S6,S7,T1,T2,T3,T4,T5,熔断器开关OPUS,双电源DPT,动力配电箱MDS。
  框架断路器:F型,E型。
  变频器:ACS100,ACS510,ACS550,ACS800等系列,DCS400,DSC500系列直流调速器。
  日本富士(FUJI)变频器
  主要产品:FRN…G11系列低噪声、高性能、多功能变频器,FRN…P11系列低噪声、风机和泵用变频器,
  FVR…E11S系列高性能普及性变频器,FRN…C1S紧凑型变频器,FRENIC5000VG7S系列矢量、V/F控制变频器,
  FRN…G11UD电梯专用变频器,PODUG系列触摸屏显示器。

  7. 台湾明纬(MW)开关电源
  G1系列S-15、S-50、S-100、S-150、S-201等,G2系列S-25、S-40、S-60、S-240、S-250等;

  8. 公司代理经销品牌:
  日本:松下NAIS,神视SUNX,基恩斯KEYENCE,山武YAMATAKE,安川YASKAWA,三菱MITSUBISHI,东方电机ORIENTAL,东芝TOSHIBA,横河YOKOGAWA,SMC,SKD,KOGANEI,及其它日本工业元件。
  德国:默勒MOELLER,倍加福P+F,图尔克TURCK,维纳尔WOHNER,威图RITTAL,宝德BURKERT,E+H。
  美国:保德BALDOR,邦纳BANNER,通用电器GE,福禄克FLUKE,费希尔FISHER。
  其它品牌:英国CT,丹佛斯,英国德鲁克,美国亚丽(DYNISCO),艾默生变频器,EASY触摸屏,英国欧陆(EUROTHERM),台湾安东仪表(ANTHONE),上海二工电器(APTG),ACSO,艾普斯(APC),台湾ASHUN,香港东辉仪表等产品!

网友B:
常规接法在输入端测量即可.

网友C:
电流表接互感器就行,buyaokaolvtaifuza

楼主(2008-11-16):
我们就是电流表加互感器,不行啊,电流表不显示电流啊

网友D:
用钳形表测量输入即可,因为一输入电流频率为50HZ

网友E(2017-03-14):
输入端是可以的,输出端应该不行,你也可以采集变频器的信号,通过数显表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