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H15KA伺服驱动器的问题求救

楼主(2008-09-23):
使用上述驱动器的电机在加速和减速过程中有很明显的振动和异响,但是转速平稳后就没有这种现像了,请各位大吓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还有哪个大吓有资料,能否给一份,小鱼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负载的问题。如果说空载也这样的话,也有可能是驱动器的参数比较离谱,或者故障

网友B(2008-11-25):
三菱技术支持热线400-821-3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