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的仿真软件中的I/O系统设定怎么玩啊!

楼主(2008-09-23):
(无正文)

网友A:
三菱的仿真软件怎么用啊、请教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仿真软件怎么用啊、请教高手

在GX Developer使用手册的后半部分,有介绍GX-Simulator怎么用的具体介绍,而实际仿真过程中,这个使用的却非常少。

网友C:
1.启动/结束梯型图逻辑测试.2.点击LADDER LOGIC TEST TOOL键.(在屏幕下方).3.生成对话框后,点击START键.4.点击MOUITOR FUNCTION 键移动光标至TIMING CHART DISPLAY.5.生成对话框后按START键即可.???? 需要仿真的段落点在屏幕下方的TIMING CHART键.方便的.

网友D:
请问二楼的,你说的后半部分是指调试程序那部分吗?

网友E:
仿真里的I/O,就是将程序流程里的各个外部和内部条件首先在I/O表里建立起来,I /O就是模拟动作条件。

网友F:
先要安装好仿真软件,其次启动梯型图逻辑测试,然后就可以用了,i/o的测试,数据的调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