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一种可靠耐用的电机保护器啊

楼主(2008-09-23):
我们单位的电机直接采用电子开关抽屉控制,而原来的电机保护器基本上起不到保护的作用,造成经常因外界的原因烧坏电机,请问:有没有一种可靠耐用的电机保护器啊?

网友A:
要看电机功率多大,中等电机只要有热保就够了。

楼主:
功率3KW到55KW不等,现在市面上的电机保护器效果不好,请问楼上你们一般是用什么型号的热保来保护电机的?

网友B:
把CT的二次回路接到控制回路就行了。CT的变比要与电机电流匹配。

网友C:
韩国原装EOCR电机保护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794fd81c87d55991e1329cd2594610c.jhtml

网友D:
懒人总是找懒办法,有电机保护器,嫌老跳老跳,没有吧,嫌烧坏电机。

电机保护种类繁多,简单的热保护,空开就可保护过流,相序检测器检测三相不平衡,缺相等,复杂的变频器,软启动都有保护功能,变频器,软启动还可以外接一个热敏电阻,直接贴到电机上,一旦温度过高,就会通知变频器,软启动器停机。还有人------如果人懒,有什么都是白搭。

网友C:
还有人------如果人懒,有什么都是白搭。--------经典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人------如果人懒,有什么都是白搭。--------经典啊!!!

网友F:
想他永远不烧,就这样,3KW的用到10KW。这样或许可以达到要求。用大马来拉小车。

网友G:
电机不管是缺相、过压、欠压、三相不平衡等,表现都是过流,所以热保护不错!

网友H:
想不烧,用电流继电器,就是老跳,你怕烦吧

网友I:
万事无绝对的,看你的技术和态度了

网友J:
如果维护量低,不经常检查,就选用智能型的吧

网友J:
不过,电机是有运行周期的,根据使用说明书,进行定期维护是最好的.

网友J:
不过,电机是有运行周期的,根据使用说明书,进行定期维护是最好的....

网友K(2009-05-23):
成都电机保护器 QQ:54551338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万事无绝对的,看你的技术和态度了

网友M(2009-06-27):
热保护器和却相保护器

网友N:
空气开关+热继电器.电力拖动的书上应该讲得很清楚吧!

网友O:
韩国原装EOCR电机保护器,我用效果不错

楼主(2009-08-07):
开来还是空气开关和热继电器经济可靠

网友P:
不怕麻烦,什么热保,电子保,电流保,等等都用上去吧,哈哈

网友Q:
我们用SIMOCODE

网友R:
一般用热保护器就行了,不过一定要选得合适才行。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一般用热保护器就行了,不过一定要选得合适才行。

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