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23):
电机旁B202是什么器件?作用是什么?没见过。求助!求助!!

网友A:
靠,这个电工手册里都没有?无能为力!!!

网友B:
楼主说一下你的是什么电机,如何控制,做啥用的?

B202像是控制用的波形信号转换元件.

网友C:
整流的,或者是产生脉冲的,要看具体线路,和接线

网友D:
电机是否带抱闸,接线盒上是否有个小按钮,

网友E:
应该是脉冲,一转一个或多个脉冲,可检测转速和转速

网友F:
你应该说明百那是个什么电机什么设备上用的啊   或看看你的电器图纸

网友G:
有可能是制动器,电磁抱闸,线圈是直流的,用了个整流模块

网友H:
应该是脉冲编码器。

脉冲编码器是一种光学式位置检测元件,编码盘直接装在电机的旋转轴上,以测出轴的旋转角度位置和速度变化,其输出信号为电脉冲。

网友I:
4。5脚是电源输入。6脚是脉冲输出脚。原理就是通过电机上的霍而件检测出电机的转速或角度,通过B202内步电子线路处理。信号通过6脚输出到相应电机控制器。以达到控制电机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呵呵,倒是很想知道是用哪一类控制器控制M33的!

网友J:
那是旋转编码器用来控制别的设备用的,一般用于同步控制比较多

网友K:
应该是脉冲编码器。

网友L:
好像是电位器吧!

应该是用来控制转速的~~~

网友L:
就是电位器

我们用过,有B101的,B202的,B302的,B502的~~~~

一般都用来控制电机转速的!

网友L:
当然,如果是控制几个驱动,当然还要加同步控制器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还有几页相关的图纸,一起贴出来。

网友M:
像整流元器件,制动用的

网友N:
好像能耗制动

网友O:
应该是测速用的脉冲元件.

网友P:
好像是能耗制动或什么的。

网友Q:
这个要看实物。有点象刹车的的整流电源部分。

网友R:
这个应该是热温度开关。24伏供电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制动器,电磁抱闸,线圈是直流的,用了个整流模块

网友T:
整流的,象刹车的的整流电源部分

网友U:
应该是测速用的元件.

网友V:
测速开关,当电机速度低于设定值的时候动作

网友W: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制动器,电磁抱闸,线圈是直流的,用了个整流模块 ,电机应该是带刹车的马达

网友X:
zql   25楼 回复时间:2008-10-7 17:07:34
应该是测速用的元件.
cfx1100
  26楼 回复时间:2008-10-7 19:45:11
测速开关,当电机速度低于设定值的时候动作

网友Y:
好象是给制动器提供电源的

网友Z:
B应该是BRAKER的缩写,代表制动器,后面的数字是制动器的编号。符号表明是直流电磁制动器,需要有整流元件进行三项整流,提供直流电压

网友AA:
谢谢指教。真乃高人啊。

网友AB:
看你的图纸,像是转一圈给一个信号给PLC 313C的,判断是个输入信号!

网友AB:
这种画法不会是制动器,你看它的上端,是接的正负24V电源,倒像是个接近开关之类的传感器

网友AC:
应该是电位器,把现场电机的开关情况用脉冲高低电平传到室内,以便屋内监控。

网友AD:
引用 网友C:

整流的,或者是产生脉冲的,要看具体线路,和接线

网友AE:
如果是带抱闸的电机,应该是整流块

网友AF:
好像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问下楼主,第二张图,最下面的英文写的是什么??我下载后看不清楚。。。。就是e1.1 和E1.2两个东西。。下面写的英文????

网友AG:
我认为8楼说的最有可能

网友AH:
整流器,将交流信号整形为脉冲信号。

网友AI(2008-12-21):
是插座,日别搞的那么深奥好不好,

网友AJ:
只是设备轴上接的接近开关,图形的意思是电机得电,运行时输出一个开关信号,用来判断电机是否已经工作,欧洲老外的设备都是这种搞法

网友AJ:
用做测速的也可以,转轴要让接近开关有断开的时候,利用西门子300PLC的计数功能

网友AJ:
更正一下。是电机工作了,判断机械设备是否正常工作。一般装在机械设备的传动轴上

网友AK:
就是一个整流模块吧,应该是哦

网友AL:
是个制动器,电磁抱闸,线圈是直流的,用了个整流模块。耗能制动

网友AM:
电机速度传感器,在一定范围内正常,高或者低报警

网友AN:
好像是给电机制动的制动单元

网友AO:
什么设备?应该是制动元件

网友AP(2009-03-04):
    会不会是绞先接头

网友AQ:
制动器的供电电源整流模块。

网友AR:
好象是载频转换器,用来反馈信息的。

网友AS:
同意10楼的 说法!

网友AT:
这个应该是接近开关,用来计数。不可能是编码器,编码器至少要四根线(两个电源线,两个信号线)。

网友AU:
半年过去了没悬赏!28个积分哦就随意悬赏60分,忽悠大家啊!?

网友AV:
象是进口的设备,可能是保护或是检测用的

网友AW:
引用 网友I:
4。5脚是电源输入。6脚是脉冲输出脚。原理就是通过电机上的霍而件检测出电机的转速或角度,通过B202内步电子线路处理。信号通过6脚输出到相应电机控制器。以达到控制电机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呵呵,倒是很想知道是用哪一类控制器控制M33的!

网友AX:
这就是个脉冲编码器,送到CPU313的E1.5

网友AY:
找到它的具体位置和接线位置,可以大约判断作用,估计是个编码器或接近开关

网友AZ:
转轴上接的接近开关!

网友BA:
我看象监测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