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型编码器3大问题?

楼主(2008-09-24):
1、绝对型编码器是如何表示出0-360度的?形式是怎样的?

2、绝对型编码器的二进制编码2个相邻位置间切换需要更改若干个位的状态和格雷码两个连续数值间切换时只需要更改一位状态,是如何理解的?

3、绝对型编码器当设备停下来时还有信号输出吗?(即当设备在绝对型编码器90度的位置停下来,当设备再运转时绝对型编码器是如何发出发出信号是处于90度的位置?

网友A:
可以先看看这个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gemple

网友B:
和北京西曼联系,13718380732梅先生

网友C:
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买际上是一种脉冲产生器.每当运动出现一个增量,使产生一个脉冲。测量旋转运动的增量式编码器的特性是用每转多少个脉冲来表示,而测量直线运动的编玛器的特性则用每毫米或者每英寸的脉冲个数来表示.增量式编码器不能把实际的位置记录下来.而这正是控制系统所需要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测量速度时,就不需要位置的绝对数值.在需要实际位置的情况下,就需要让被测设备处在一个基准位置.当它处在这个位置时将位置计数器复位。这个基准位置是由限位开关或者机械止动器决定的位置。
在增量式编码器中需要用计数器和其他器件把一串脉冲转换为位置。与绝对值编码器相比,会增加成本。但是.整体说来,与绝对值编码器比较,增量式编码器还是比较简单,也比较便宜.增量式编码器的分辨率为每转10,000个脉冲.而采用A、B两个通道的边缘检测的增量式编码器,分辨率高达每转40.000个脉冲。
绝对值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是一直跟踪着实际的位置.当接通电源时.便开始输出位置信号;当机器停电后重新接通电源时,并不需要把机器设备移动到某个基准位置.这种编码器的特性不是用每转的脉冲个数来表示,而是用位数来表示。在一只测量旋转运动位置的22位编码器中,一转分为222,即4,194,304个小部分.于是一位代表的是0.31角秒.在单圈编码器中,编码器轴转过每周的输出代码是重复的。它无法分辨编码器是转动了一周还是转动了1000转。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中.在转过每一圈时.轴的每个位置的输出都是唯一的,与其他位置的输出是不同的.最多是4096转.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中,输出位数最多26位。

楼主(2008-10-24):
谢谢楼上日月剑前辈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