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的调速设定

楼主(2008-09-24):
请高手回复,现有一ABB变频用于水泵马达,怎样才可以将变频器的最低运行速度改变,目前设定35HZ,好像操作手册上没说,往上调是可以的.

网友A:
水泵马达下限频率建议不要调得太低,否则没有什么意义——做不了功,浪费资源。

网友A:
什么型号的?采用什么方式调节频率的,PID?

参数207和502有问题吗?参数锁定了吗?

网友B:
变频器型号呢?

网友C:
叙述不明确  想帮都帮不了你

楼主:
各位大虾,不好意思,今天好忙,昨晚是晚回上来发的,这三天一直在搞冻水机,明天回把参数带上来,请等等,还有一楼的你说法我不太认同,变频根据水压力来调节,那就空间好大的,(工厂是用大型冷冻机制冷冻水,送到车间给AHU.PAU用的,也就是全鲜风机,鲜风机的控制靠温度控制电磁阀来控制冻水开度,)

楼主:
型号:ACS400和ACS401两种,

网友D:
它没有最低频率,但是有最低转速,你换算一下,设定即可

网友E:
你要调出完整参数才看的见把参数2007调到你想要的频率就可以但注意最低频率最好不要低于2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