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普通电机用变频调速中的漏电问题

楼主(2008-09-24):
变频调速中载波频率较高,普通电机总是或多或少存在漏电问题,以前总是接地。现在有一套电源带漏电保护的系统。一开电机总是跳漏电开关,不用变频就没事,请教各位怎么能解决。谢谢

网友A:
可靠接地;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的小一些;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用Schneider A31的变频器带普通2.2的新电机,打电话到电机厂家反应电机漏电,他们说出厂经过检验的,后来还是通过供应商换个电机了事

网友C:
          载波频率为5KHZ,  漏电开关调为漏电动作电流50MA.

网友D:
原则上变频器厂家是不允许在变频器的前端加漏电开关的,这样容易频繁的出现漏电开关动作的。这个是变频器本身设计的问题的。

网友E:
受电柜以下的几个分电柜一安装就有的,这是电业部门部署的,不装不行。关键是它一跳不是自己跳,整个一路都没电了

网友F:
LZ,解决了没有?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G:
没有必要在前面加漏电开关的!

记得变频器里面好像有个什么板子只类的~

不记得了!

网友E:
换了个电机好了,不同电机有不同的漏电流,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H:
原则上不允许在变频器的前端加漏电开关的

网友I:
原则上不允许在变频器的前端加漏电开关的,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J:
“换了个电机好了,不同电机有不同的漏电流,”

1、与电机的绝缘情况、绕组分布、位置等有关系;

2、因为是高频载波造成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串输出电抗器;

网友K(2009-04-15):
大家能否写一篇关于变频的详细资料的文章

网友E:
工控网上很多 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