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打开工程问题 请教!

楼主(2008-09-24):
我打开别人的工程,提示用户没有在安全中注册,请问是怎么会事啊?怎么解决呢? 谢谢!

网友A:
版本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在安全设置中新建一个帐号,用该帐号打开看看。

网友C:
这是由于你打开的文件之前人家已设置登陆密码,你可以先打开演示系统,然后点击系统配置应用-安全-编辑-配置,在用户基本安全里选择“禁止”项,把下面方框勾选,然后关掉再打开你的工程试下。应该就OK了。

楼主:
不错,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呢 ,谢谢 !

网友D(2008-10-29):
你把隐藏的.dov文件删了,应该就行了。

网友E:
同意3楼的建议

楼主:
6楼的方法我试验了,可以实现的。就是不知道那个 .dov文件里面存放的都是些什么信息啊 ?

网友F(2009-09-24):
是啊  这东西删了对工程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G(2014-12-23):
三楼的方法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