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编程请教

楼主(2008-09-24):
请教各位,松下的FP0控制伺服电机回原点指令在执行过程中,要突然停止输出脉冲,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告诉他吧,

我们也学习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来看看这里啊

网友B:
往DT9052传送H8就可以了

网友C:
告诉他吧,

我们也学习 ):

网友D:
先传8,再传0

楼主:
谢谢,已经搞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2008-10-31):
我想知道松下FP1系列的编程电缆接法一头接PLC232C接口一头接在计算机上把已经编写好的程序转存到PLC内就可以了吗?谁能回答我的问题,有点急,败托了!

网友F(2008-12-16):
传送数据到DT9052同时将伺服使能控制关闭更可靠

网友G:
4楼和6楼正解。                            如下程序:

网友H:
告诉他吧,

我们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