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焊机的断路器如何配置??

楼主(2008-09-24):
现有一台BX1-500A的交流电焊机,请问诸位它的配电线路中应选择多大的段路器?

网友A:
要看电焊机功率是多大,才能配断路器。

网友B:
500A的交流电焊机功率大概为40KW左右 可以配100A的断路器

我说的仅供参考  具体的还是根据焊机铭牌上的参数来确定

楼主:
38KVA
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