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额定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我单位的10KV变压器是630KW的,一次额定电流36.37A,二次额定电流909.33A,请教一次、二次的额定电流是三相的电流之和?还是每一相所能承载的电流?见笑了,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是指单相电流的额定值。

网友B:
“请教一次、二次的额定电流是三相的电流之和?”

一次、二次的额定电流是三相的线电流!

楼主:
谢谢二位赐教!!

网友C:
指的是单相电流的额定值。

网友D:
三相的线电流!

网友E:
线电流,共同学习,不要客气了

楼主:
愿与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F:
      线电流,和普通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在意义上是相同的。

网友G: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
一次侧是线电流,二次侧是相电流。

网友H(2009-05-04):
在实际应用当中,二次电流每一相不一定完全平衡,但在应用中哪一相的电流都不能超过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