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0的输出频率问题

楼主(2008-09-24):
EH说明书上是200KH,是差动输出,而集电集开路输出是多少呢?100KH还是200KH?

网友A:
对于EH2主机(EH的已经停产)来说:

20、32、40点的EH2系列PLC主机的最大输出为200KHz,接线方式为集电极开路输出接法;

其他点数的EH2系列PLC主机输出频率的最大值为10KHz;

另外有一款32EH00M系列的PLC主机的最大频率为200KHz,接线方式既可以为差动输出也可以为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B:
什么叫差动输出呢??

头一次听呀!!请指教!谢谢

网友B:
32EH00M没听过!!

32EH00T2就经常用,

网友C:
接线方式既可以为??? 差动输出? =差分输出? A? A-?? B?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