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标准程序出现新问题,江湖高手指导啊!!!!

楼主(2008-09-24):
1。这套程序用了不少设备,基本上改动量很少,PLC用的是S7-300CPU314-1AF 人机界面是PROFACE的GP-2501
2。DB2。DBD504是触摸屏上数值显示键,现在在客户现场出现了在自动情况下DB2。DBD504不记数,手动可以,把参数改成第2套否则2套以后的,运行自动模式。可以记数了,然后又把触摸屏上参数调用成第1套,DB2。DBD504可以记数
2。

网友A:
主题很轮乱。没看懂

网友B:
表达有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1套?2套?

网友C:
是呀!需要读者有破译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表达有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1套?2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呀!需要读者有破译能力!!!

楼主:
很感谢工控朋友的指点,谢谢

我的故障点就是为什么DB2.DBD504没有数据,前面不是已经导通了吗?

楼主:
2,其中的1套,2套是我公司这中设备在触摸屏上可以设置共15套工艺参数,当出现了DB2.DBD504不计数的情况下,我让客户把当前触摸屏的参数套改成其他数(总共15),再运行设备,DB2.DBD504就计数了,而且再改回原来的参数套DB2.DBD504也可以计数,这是干扰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F:
我认为很有可能DB2.DBD504在本程序其它地方用到.而且一直是零.所以导致了这个效果

网友G:
应该是LD164里的数小于625相除的结果小于1,这样DB2.DBD504里的数就为0。

网友H:
    同意八楼的说法。。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I:
直接去DB块中在线监控该双字的内容比较直观,看具体是显示的什么样的数值再去找其他的问题

网友J:
楼主:很显然你的数据除了以后成了一个浮点型的数据,你试想,你一个整数型的存储单元能够存储浮点类型的数据吗?你只需要将db2.dbd504更改为浮点型数据,然后再你的程序更改为:

L  Ld 164

DTR

T LD 164

L   LD 164

L L#625

/R

T  DB2.DBD504

由于我在外面,没有带手提电脑,不能详细给你解说,你试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对:李占生 关于

楼主:很显然你的数据除了以后成了一个浮点型的数据,你试想,你一个整数型的存储单元能够存储浮点类型的数据吗?你只需要将db2.dbd504更改为浮点型数据,然后再你的程序更改为:

L  Ld 164

DTR

T LD 164

L   LD 164

L L#625

/R

T  DB2.DBD504

由于我在外面,没有带手提电脑,不能详细给你解说,你试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谢谢,李工,我上班就去试试,任何结果都及时回帖。xiexie

网友K:
很有可能DB2.DBD504在本程序其它地方用到.相当与地址重复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