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C14CRS通信特殊问题

楼主(2008-09-24):
FP0-C14CRS带的RS232C是否能设置数传延时?

我用这个口通过无线模块和组态王通信时断时续,

有高人说要在组态王和PLC内设置数传延时,

由于知识浅薄,不知道怎么做,请教各位高手,在哪里设置?

或者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忘记说明,通信设置中通信超时设置的时间不是管数传延时的

网友A:
应该是在组态王里设置的吧,我用触摸屏就在屏软件里设置的这个参数的

网友B:
呵呵;PLC里是不行设置这个的;

楼主:
我问了好多人,

大家都不知道PLC能设置这个参数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

可是怎么办呢?

楼主:
谢谢先生,

组态里已经设置了,

屏内我还没有设置过,

实线的通信都挺好用的,

没涉及到这个问题.

楼主:
to先生伢子:

我刚刚看了松下触摸屏2.80版本的软件,

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参数设置的地方,

可否告诉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