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寿力空压机电路图

楼主(2008-09-24):
我公司以前购买一台美国寿力空压机,LS55-8.5,不知哪位有没有电路图啊,有的话共享一下,谢谢,我的邮箱是zhangjingcheng@yeah.net

网友A:
这种空压机很少,很难找到电路图。

网友B:
LS55是全继电器的,很简单。电路很好检修的。电路图我不知怎样发给你。

网友C:
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D:
空压机如何泄载,电磁阀工作也没能泄载

网友E:
空压机上的泄放电磁阀是常开阀,通电时关闭才能产生压缩空气,失电时电磁阀打开将系统内的压缩空气放掉!!!!

网友F(2009-05-19):
LS10-40寿力空压机开机运行不久就跳机,温度和电流都正常。有时星-三角还没转换就跳,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F:
LS10-40寿力空压机仪表版

开机运行不久就跳机,温度和电流都正常。有时星-三角还没转换就跳,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G(2009-10-02):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购买了一台二手英格索兰MM75SE固定式螺杆空压机,电器连接板上缺少一个控制变压器,且随机来时有没有电路图等资料。我朋友要我给他维修,准备使用。我手头也没有该机的资料,那位朋友有该机的电路连接图资料?请给我发一份过来,我的邮箱是Tina36963@TOM.COM谢谢!!顺带问一下,该机的控制变压器输出端是否是交流双16V和一个110V电压输出?

网友H(2010-10-02):
谁有资料发我共享一下,我公司有三台chenenpeng@126.com

网友I(2011-04-05):
检查热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