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梯形加速怎么实现呀?步进电机怎么速度上不了?

楼主(2008-09-24):
步进电机的梯形加速怎么实现呀?我的步进电机怎么速度上不了?

我的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和利时的,要怎么样才能实现正常的梯形加速?在PLC上该用哪些指令?

还有就是我的步进电机怎么用PLC控制时发10000次脉冲后就没有脉冲继续输出了?发脉冲的线路一直通着的呀。而且要继续发脉冲还得关了PLC再开才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运转时按脱机键不会停机

有谁有这方面经验的请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有相关资料请发到我邮箱好吗?  zhang52360@126.com

网友A:
"在PLC上该用哪些指令?"

这要看PLC手册

"而且要继续发脉冲还得关了PLC再开才行。"

这也要看PLC手册.

如果您确实不想看PLC手册,或者不方便看PLC手册,至少,您要说清楚是什么型号的PLC.

“电机运转时按脱机键不会停机”

没这么试过,您的脱机键是怎么接的?

网友B:
你想要步进转多快?步进本来就是低速运行比较合适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