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控制系统

楼主(2008-09-24):
  一、             系统总规划

                       底层部分配置图

1.         功能介绍

系统的底层部分(指现场控制器以下)由现场控制器,照明终端主控制器(Coord),照明终端控制器(Router/RFD)构成。照明终端主控制器接收现场控制器通过

网友A:
哈哈,照明发展也这么快呀,为城市化建设多做贡献。

网友B:
厦门宇能科技,帮顶!

网友C(2010-04-25):
大家多多支持,多多交流。

网友D:
北京东方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地处北京市海淀区,是专业从事联网设备、传输设备研发、推广的高科技公司,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我公司长期从事GSM/GPRS/CDMA/3G远程测控技术的开发,在无线通信领域积累了大量的软硬件开发经验,拥有多项专利。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产品研发队伍和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主要产品有GPRS/CDMA/EDGE/3G路由器,无线数传(DTU),无线网络视频服务器,串口服务器,智能短信服务器,PPP拨号模块等。

手机 13581668375
徐先生

网友E:
联系方式:
深圳市鼎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卡罗大厦2A栋505-506室
电话:0755-29080800 13501568726
Mail & MSN:yihua@sem.buaa.edu.cn
QQ: 691816067

主要特点:

自动组网:所有的模块上电即自动组网,Coordinator自动给所有的节 点分配地址
数据传输:通过串口即可在任意节点间进行数据传播(Router只进行数据 转发,不接收/输出串口数据),数据传输的格式为:0xFD(数据传输命令)+ 0x0A(数据长度) + 0x73 0x79(目标地址) +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10(数据,共0x0A Bytes)。
简单易用: 不用考虑ZigBee协议,自动组网
安全性:无线数据空中加密

主要参数:

输入电压:DC 5-9V
温度范围:-40C --85C
串口速率:38400bps(默认),9600bps,19200bps, 38400bps,115200bps可选
无线频率:2.4GHz
无线协议:ZigBee2007 /PRO
传输距离:可视距离400米
发射电流:34mA( 最大)
接收电流:25mA(最大)
低功耗模式:可设定进入低功耗模式(与应用模式相关),2节AA电池可使用半年
接收灵敏 度:-96DBm
主芯片:CC2530F256,256K Flash,TI公司最新一代ZigBee SOC芯片

ZigBee无线数传模块快速组网步骤:

1,打开TI Sensor Monitor软件,将Coordinator模块通过串口连接至PC;
2,选取Coordinator连接的串口 号,并点击RUN图标,运行软件;
3,此时可以看到表示Coordinator的图标变成红色,表示Coordinator与PC连接成功;
4,将一 个End Device模块上电,并按一下TEST按钮,此时,End Device模块会发送一个模拟数据到Coordinator,Coordinator会把这个数据通 过串口发送到PC(上面的实例是COM4),并在TI Sensor Monitor软件里显示出网络结构,如图;
5,同理,将其它的End Device模 块或Router模块上电,则它们会自动寻找并加入这个网络,组网后的结构如下:(图中蓝色的是Router,黄色的是End Device);
6 ,或者,它是一个通过Router转发的网络。

构成ZigBee网络的要素:
1,各节点使用相同的频率(出厂已设定)。
2,各节点使用同一PAN ID(出 厂已设定为0x199B),如果要在相邻的空间组成不同的ZigBee网络,可以设定二组节点的PAN ID不同(通过串口设定)。

为了可视ZigBee模块的组网过程,DRF1602设定兼容TI的Sensor Monitor软件,可以通过TI的Sensor Monitor软 件来监控组网过程,用户可在TI网站下载该软件:http://www.ti.com/cn/litv/zip/swrc096d

ZigBee无线数传模块的数据传输:

DRF1602的数据传输功能非常易用,一条数据传输的命令格式如下:
数据传送指令(0xFD) + 数据长度 + 目标地址 + 数据(默认最多32Bytes,可根据应用调整最大256Bytes)

如,我们来传送如下的数据:(目标地址是0x1431,传出节点地址是:0x7973)
数据格式如下:
0xFD 0x0A 0x31 0x14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10
0xFD:数据传送指令
0x0A:数据长度 (数据区的数据长度)
0x31 0x14:目标地址,低位在前,合起来是0x1431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10:传送的数据

用串口调试程序来测试:(0x7973连接至:COM6,0x1431连接至COM5)
0x7973传送的数据为:0xFD 0x0A 0x31 0x14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10
0x1431接收到的数据为:0xFD 0x0A 0x31 0x14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10

同理,可在其它节点之间传送数据。格式如下:
1,如果数据在End Device之间传送,则发送数据=接收数 据;
2,如果数据是Coordinator发送至End Device,则发送数据=接收数据;
3,如果数据是End Device发送给Coordinator,则 接收数据=TI Sensor Monitor数据 + 发送数据。具体如下:
一个End Device的发送数据为:
0xFD 0x0A 0x00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15
则,Coordinator接收并发送给PC的数据为:
0xFE 0x0A 0x46 0x87 0x6F 0x79 0x02 0x00 0x04 0x00 0x01 0x02 0x00 0x00 0xD8 0xFD 0x0A 0x00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15
这个数据分二部分:0xFE开头的15Bytes,用来提供给TI Sensor Monitor,观察网络结构
0xFD开头的部分,是接收到的数据,接收数据=发送数据(来自End Device)
详解:
0xFE 0x0A 0x46 0x87 0x6F 0x79 0x02 0x00 0x04 0x00 0x01 0x02 0x00 0x00 0xD8

0xFD 0x0A 0x00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15
从End Device接收到的数据
0xFD:数据交换指令
0x0A:数据长度(不包含指令与目标地址)
0x00 0x00:目标地址(0x0000是Coordinator地址)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15:接收到的数据

模块的设置:

1,设置模块的PAN ID为特定数值(如:0x1968)
0xFC 数据长度(1 Bytes) 命令格式(91 01 :写入PAN ID) PAN ID数值(低位在前)
FC 02 91 01 68 19
(必须重新启动才生效,可按RESET健)

2,设置模块的PAN ID为默认值(0x199B)
0xFC 数据长度(1 Bytes) 命令格式(91 02 :写入PAN ID)
FC 00 91 02
(必须重新启动才生效,可按RESET健)

3,读取模块的PAN ID
0xFC 数据长度(1 Bytes) 命令格式(91 03 :读取PAN ID)
FC 00 91 03
返回:9B 19 (模块的PAN ID为0x199B)

4,读取模块的地址(Short Address)
0xFC 数据长度(1 Bytes) 命令格式 (91 04 :读取Short Address)
FC 00 91 04
返回:6F 79 (模块的 Short Address为0x796F)

5,设置串口波特率:
默认波特率为38400bps,目前没有开放设置,用户可选 9600bps,19200bps,38400bps,115200bps,建议选择默认波特率(可以与TI Sensor Monitor软件配合)。

订货信息:
型号:DRF1602
请选择:1,ZigBee模块 的配置信息:Coordinator ? 个,Router ? 个, End Device ? 个。
2,串口速率:9600,19200,38400,115200bps
以上信息, 请在留言里标注。

资料下载:

http://www.dtkcn.com/DownloadShow.asp?ID=8

网友C(2010-06-21):
呵呵不错,三人成行,有机会大家多交流